[触摸PIC核MTP系列]
芯圣的MTP的怎么设置LIB文件,就是给代码加密

楼主(2023-09-28):
可以生成LIB之类的文件吗

网友A:
直接给代码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B:
打开Keil uVision IDE,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在项目设置中,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和开发板型号。
在项目管理器中,右键单击“Source”文件夹,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浏览到MTP库文件的位置,选择相应的LIB文件并添加到项目中。
在项目管理器中,右键单击“Library”文件夹,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Library'”。
浏览到MTP库文件的位置,选择相应的LIB文件并添加到项目中。
在Keil uVision IDE中编译项目,确保LIB文件被正确地链接到最终的执行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