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FDE中断问题

楼主(2023-09-28):
MINI54FDE有外部中断0吗?外部中断0能用于高电平中断吗?

网友A:
有啊,上升沿中断有的。

网友B:
中断不是触发的吗,不是低电平上升沿才行

网友C:
是的,MINI54FDE具有外部中断0。在它的功能特性中,它具有外部中断0和1,它们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触发。

关于高电平中断,MINI54FDE的外部中断0确实可以用于高电平触发。它可以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中断触发方式,包括低电平触发、下降沿触发和高电平触发。因此,高电平触发是它的一个功能特性。

网友D:
具体的使用方法和配置方式需要参考MINI54FDE的硬件手册和相关的开发工具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