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32G43X例程之-定时器PWM

楼主(2023-09-28):
前言

本例程主要介绍国民技术N32G43X定时器实现PWM输出,定时1MS,占空比50%,示波器上显示精准1.00000KHz。

提示:以下是本篇文章正文内容,下面案例可供参考

一、使用步骤1.时钟配置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PWM_RCC_Configuration(void)
{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TIM4,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

楼主:
2.GPIO配置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PWM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2_TIM4;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3.定时器PWM配置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PWM_Init(u16 arr, 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4_TimeBaseStructure;
        OCInitType             TIM4_OCInitStructure;

    PWM_RCC_Configuration();
    PWM_GPIO_Configuration();

    TIM4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arr;
    TIM4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psc;
    TIM4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4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4, &TIM4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4_OCInitStructure.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4_OCInitStructure.OutputState = TIM_OUTPUT_STATE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4_OCInitStructure.OutputState = TIM_OUTPUT_STATE_ENABLE;
    TIM4_OCInitStructure.Pulse       = PWM_val;
    TIM_InitOc3(TIM4, &TIM4_OCInitStructure);
    TIM_ConfigOc3Preload(TIM4, TIM_OC_PRE_LOAD_ENABLE);

    TIM_ConfigArPreload(TIM4, ENABLE);

    /* TIM4 enable counter */
    TIM_Enable(TIM4, ENABLE);

}

网友A:
PWM的输出极性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来设置。如果你需要生成正向的PWM信号,你需要设置控制寄存器的相应位为1;如果你需要生成负向的PWM信号,你需要设置控制寄存器的相应位为0。

网友B:
N32G43X系列的定时器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基础定时器模式,另一种是PWM模式。在PWM模式下,定时器会根据比较寄存器和当前计数器的值,生成一定宽度的脉冲。因此,你需要确保在编写代码时,正确选择了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网友C:
在使用定时器PWM之前,需要确保微控制器的硬件配置正确。这包括选择合适的定时器、配置相应的引脚和中断等。根据具体的N32G43X型号和电路板设计,需要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

网友D:
在N32G43X例程之-定时器PWM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定时器的时钟配置:需要配置定时器的时钟,以便定时器能够正常工作。
定时器的计数器配置:需要配置定时器的计数器,以便定时器能够计数。
PWM输出:需要设置PWM输出,以便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E:
定时器的PWM功能通常需要配合硬件电路来实现,例如使用PWM输出引脚连接到外部设备。因此,在使用定时器PWM功能之前,需要确保硬件电路已经正确连接和配置。

网友F:
有些定时器支持生成对称或非对称的PWM波形。在使用定时器PWM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波形对称性。

网友G:
正确配置和使用定时器 PWM 功能需要仔细阅读相关文档

网友H:
PWM信号的频率和周期可以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计数器和控制寄存器的值来控制。在使用定时器PWM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频率和周期。

网友I:
N32G43X芯片有多个定时器可用于PWM输出,如定时器1(TIM1)、定时器2(TIM2)等。在选择定时器时,需要考虑其功能和资源占用情况。根据需要,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系数和计数器周期等参数。

网友J:
定时器PWM模块有多种输出模式,如脉宽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等。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输出模式。

网友E:
在设置定时器的计数频率时,需要确保计数频率与外部设备的工作频率相匹配。在设置定时器的PWM周期时,需要确保PWM周期与外部设备的工作周期相匹配。

网友K:
在定时器PWM模块中,可以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控制PWM输出的电流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整占空比时,需要注意PWM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误差。

网友L:
在使用定时器PWM时,可能涉及到中断处理。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配置合适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向量。当定时器溢出或匹配发生时,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会被调用,可以在此函数中进行相关的处理逻辑。

网友M:
在使用定时器PWM模块输出电流较大的负载时,需要进行负载匹配,以保证PWM输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N: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更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考虑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例如错误检测和容错处理。

网友O:
如果使用多个定时器同时生成PWM信号,需要考虑同步和排序问题。这包括确保多个定时器之间的同步,以及避免可能的竞态条件。

网友B:
如果你在定时器溢出时**触发某个事件,你需要配置定时器的中断并向定时器引入一定的延时。否则,你可能会因为定时器的快速溢出而无法捕捉到正确的PWM信号。

网友P:
定时器的PWM功能通常需要设置定时器的中断模式和中断优先级。在设置定时器的中断模式时,需要选择适当的中断模式,例如中断模式1或中断模式2。在设置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时,需要确保中断优先级足够高,以确保定时器的中断可以及时处理。

网友Q:
在使用N32G43X的定时器PWM时,需要注意以上硬件配置、时钟频率、占空比调整、中断处理、通道选择、频率和周期调整、波形对称性、同步与排序以及性能优化等方面。

网友R:
需要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和PWM模式。

网友S:
正确地配置和使用 N32G43X 定时器 PWM 功能。

网友C:
N32G43X的定时器通常有多个通道,可以同时生成多个独立的PWM信号。

网友O: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会影响PWM信号的精度和分辨率。在设置定时器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分频因子。这将决定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范围。

网友B:
在使用定时器 PWM 之前,需要正确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确保时钟配置正确,以满足所需的 PWM 输出频率和精度。

网友E:
在使用定时器PWM时,可以考虑性能优化。例如,避免频繁的中断处理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合理安排任务和中断可以降低软件的复杂度;利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功能可以减轻CPU的负担等。

网友T:
在使用定时器 PWM 功能前,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配置 PWM 的频率、占空比等参数。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来实现。例如,可以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比较输出模式等。

网友U:
PWM信号的生成会导致一定的功耗和发热。你需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合理设置了PWM的信号参数,以避免过度消耗功率和导致器件过热。

网友V:
PWM信号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与整个周期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通过调整定时器的比较值,可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在实现精确的占空比调整时,需要考虑定时器的分辨率和溢出机制。

网友J:
在使用定时器PWM模块时,需要注意控制信号的输入方式,如输入方式、输入信号类型等。同时,还需要考虑控制信号对PWM输出的影响,以保证PWM输出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W:
定时器PWM功能可以同时输出多个PWM通道。在配置PWM输出通道时,需要选择合适的GPIO引脚,并设置相应的PWM输出模式和极性。确保GPIO引脚与PWM通道对应,并正确配置引脚的复用功能。

网友X(2023-11-06):
需要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方式和PWM方式。

网友Y:
可以这样做么,多次在主函数5ms调整一次pwm占空比,可以不用延时函数,在中断里解决么

网友Z:
正确配置和使用定时器、PWM和功能需要仔细阅读相关文档

网友AA:
精确地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利用,n32g43x,定时器,pwm,功效。

网友AB:
n32g43x的定时器凡是有多个通道,可以同时天生多个自力的pwm旌旗灯号。

网友AC(2024-02-02):
精确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利用定时器、pwm以及功效必要仔细阅读相干文档

网友AD:
精确设置设备布局和利用率,n32g43x,定时器,PWM,功能。

网友AE:
n32g43x定时器通常有多个通道,可以同时产生多个独立的PWM信号。

网友AF(2024-03-05):
有必要仔细阅读相关文件,以进行精确的设备设置和定时器,PWM和功能的使用

网友AG:
精确设置器件布局和利用率,n32g43x,定时器,PWM,功能。

网友AH(2024-04-07):
为了精确安装和使用定时器、 Pwm 和功能,必须仔细阅读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