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_如何添加DSP库

楼主(2023-09-28):
为了添加这个DSP库,并正确使用上,来来回回还是折腾了1个小时的。

下面从0开始添加一下这个DSP库试试。

CSDN上讲了用STM32CubeMX添加的方法,可能针对他当时、以及他使用的STM32芯片是没问题的。

但在现在(2022-04-20)、我使用的STM32F405RGT6芯片上使用问题的。

STM32 DSP库的快速添加 基于cubemx 调用,使用DSP库四臂西瓜的博客-CSDN博客stm32dsp库

因此,下面总结我的方法

我们仍然是使用STM32CubeMX来生成项目文件。

其它都不需要注意,唯一要注意的一点的是

生成项目后,我们需要的DSP库已经包含到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文件夹中了

楼主:
路径: 项目路径/Drivers/CMSIS/DSP

楼主:
打开项目后,需要更改三个位置

1、把arm_cortexM4lf_math.lib包含到项目中

楼主:
2、添加一个预定义 " ,ARM_MATH_CM4

楼主:
3、添加包含路径 Include Paths。" 项目路径/Drivers/CMSIS/DSP/Include "

楼主:
测试代码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rm_math.h"        // 包含一个arm_math.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float data;                                //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data = arm_sin_f32(3.1415926/6);        // 用DSP库里面的函数arm_sin_f32计算 sin(Π/6)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测试结果

网友A:
哪些系列是可以用DSP的?

网友B:
DSP是不是要硬件支持才可以啊

网友C:
常见的DSP库包括有浮点数运算库(如DSPF)和固定点数运算库(如FIX)。

网友D:
在STM32上添加DSP库,需要先安装DSP库文件,然后在工程中添加DSP库

网友E:
可以在代码中使用DSP库中的函数来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F:
STM32F103 系列及更高型号的微控制器都集成了 DSP 功能

网友G:
哪些系列可以用dsp啊

网友H:
在keil5软件中点击 Pack,CMISIS组件选择DSP资源,可以选择Source源码或者Library库导入到项目中,点击OK,可以在项目树中看到该资源已经导入了工程

网友I:
添加DSP库需要你在Keil软件中导入DSP资源

网友J:
可以查看 STM32 数据手册的相关章节,以确认你的微控制器是否支持 DSP。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DSP库文件就在工程目录中,位于“\Drivers\CMSIS\Lib\ARM”文件夹下。根据硬件平台的要求,选择适当的库文件。例如,对于STM32F407系列,使用的是小端格式且带有FPU,因此可以选择“arm_cortexM4lf_math.lib”文件。将所选的库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可以将其复制到“Drivers/CMSIS”文件夹下。

网友L:
cubeMX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M:
dsp可以做什么啊

网友N:
在工程中添加所需的库文件,包括DSP库和其他必要的库文件。在Keil或IAR等IDE中,可以通过“选项”菜单中的“库”选项来添加库文件。

网友B:
例程里面用的什么型号芯片啊

网友O:
Keil 中宏定义的添加:添加宏定义如下: ,ARM_MATH_CM3 //F1是M3,F4是M4,H7是M7 1 5.代码中添加头文件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rm_math.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1 2 3 以上步骤已完成 DSP 库的添加。

网友I:
包含适当的头文件(如 "stm32_dsp.h")

网友P:
在您的源代码文件中包含库的头文件,以便您可以在代码中使用库中的函数和数据类型。

网友Q:
可以从官方网站或者其他公开的资源中下载并安装所需的DSP库。

网友R:
点击Project -> Settings打开工程设置窗口,点击Code Generator选项卡,在STM32Cube Firmware Library Package中选择Copy all used libraries into the project folder。

网友S:
若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DSP库文件就在工程目录中,位于.\Drivers\CMSIS\Lib\ARM,里面有4个文件。

网友T:
可以在代码中使用DSP库提供的函数和功能了。

网友U:
可以在  STM32 项目中使用 DSP 库提供的函数。

网友V:
可以用DSP库中的函数来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W:
在程序中添加头文件“arm_math.h”,并调用DSP库的函数进行测试,例如使用“arm_sin_f32()”函数计算正弦值。

网友X:
可以参考STMicroelectronics官方提供的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Y:
DSP库在进行一些数**算时会用到,比如FFT。

网友Z:
编译器选项中添加库文件的路径。这样编译器才能找到库文件。

网友AA:
对于DSP库,你需要包含"CMSIS/DSP/Include"目录下的相关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