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对标树莓派4B的芯片吗?

楼主(2023-09-28):
TI有对标树莓派4B的芯片吗?

网友A(2023-10-31):
我认为TI的高端芯片基于DSP的多核处理器,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性能吧,但是要做到树莓派那样成熟开源的,貌似是没有的。

网友B(2024-03-15):
TI的高端AM系列MPU可以看看

网友C:
TI的一些产品可以用于类似的应用场景,但是通常情况下,它们不直接对标树莓派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