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采集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09-28):
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感觉采集频率并不高,感觉最高30Hz,但是精度就不太行了。

网友A:
这个精度受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B(2024-04-29):
激光测距收外部影响比较大

网友C:
关于其采集频率,具体的数值可能因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配置而有所变化。

网友D:
感觉确实不快,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提高采样率。

网友E:
怎么设置到30Hz的?我现在才十几Hz。

网友F:
其测距操作时间可能达到33ms。

网友G:
VL53L0X的测量频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H:
高速模式下为20ms,高精度模式下为200ms。

网友I:
单次测量模式下,只执行一次测距测量,测量结束后传感器会返回待机状态。

网友J:
连续测量模式下,传感器会不断地进行测量,直到接收到停止测量的命令1。这意味着传感器会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测量频率上,具体频率取决于测量间隔时间和处理测量数据所需的时间。

网友K:
最快可以在20ms内采样一次。

网友L:
当VL53L0X的测距周期被设置为100ms时,可以达到的频率。

网友M:
VL53L0X还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此时测量频率会降低。在低功耗模式下,VL53L0X的测量周期可以设置为50ms、25ms或12.5ms,相应的测量频率分别为2Hz、4Hz和8Hz。

网友N:
通过使用ST的API库和优化的配置,可以提高到更高的频率

网友A:
这个干扰影响大不大

网友O:
在单次测量模式下,传感器在接收到测量开始的命令后会立即进行测量,并在测量完成后自动退出测量状态,进入静态待机模式1。这种模式下,除非再次触发测量命令,否则不会进行下一次测量,因此不存在固定的采集频率。

网友P:
采集频率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测距模式(高速模式或高精度模式)、测距距离、工作环境等。

网友Q:
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支持I2C接口通信,可通过IO口控制模块开关,并板载电平转换电路,可兼容3.3V/5V的工作电平。

网友Q:
在标准测距模式下,VL53L0X的测距频率大约为30 Hz

网友R:
VL53L0X的测量频率可以达到10Hz,这意味着它可以每秒进行10次距离测量。

网友:
定时测量模式下,会以连续的方式执行测距测量。测量结束后,在用户定义的延迟时间之后,才会启动下一次测量。

网友L:
允许测量达到更远的距离,例如2米,适用于较暗的环境条件。

网友S:
采集频率数值,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传感器的测量配置、使用的硬件平台性能以及传感器固件的处理效率。

网友T:
VL53L0X还具备一个默认测量模式,以及一个可以用户自定义参数的自定义模式。

网友U:
VL53L0X还可以配置为每测量周期只进行一次测量,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测量的精度。在这种情况下,测量频率取决于测量周期的长度。

网友V(2024-09-06):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W: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X: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Y: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Z: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AA: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AB: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C: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D: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AE: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