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备地不稳定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28):
有个设备用了劣质的适配器工作不正常,接了调试器的地工作就正常了,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找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地不稳定首先就是通信不正常吧

网友B(2024-08-21):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C: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D: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E: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F: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G: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H: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I: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J: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K: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L(2025-01-09):
地基不稳定会导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抖动,这不仅会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还可能对设备本身造成损害。

网友L:
地基不稳定可能引发设备内部的机械或电子元件故障,从而导致设备性能下降。

网友M:
检查接地情况

网友N:
定期对设备进行清洁和维护,检查设备的连接线和接口是否完好,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