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确定数据的字节序(大端序或小端序),这样试试。

楼主(2023-09-29):
在处理芯片或传感器传输的数据时,如果不确定数据的字节序(大端序或小端序),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确认:

查看芯片或传感器的技术文档或规格说明。通常,这些文档会提供有关数据字节序的信息。它们可能明确指出数据是以大端序还是小端序传输的。

楼主:
观察数据模式:分析传感器传输的数据,特别是具有已知值的字段。如果您知道某个字段的预期值,并且能够观察到数据的字节表示,您可能可以判断数据的字节序。比如,如果您期望看到0x12345678,但实际收到的是0x78563412,那么可能是小端序。

楼主:
使用中间值:发送一些已知的测试数据,并观察数据的字节表示。通过比较实际的字节表示和您期望的字节表示,您可以推断出字节序。例如,发送一个16位整数0x1234,并查看它的字节表示,然后再发送一个16位整数0x5678,再次查看其字节表示。如果字节序是小端序,第一个字节应该是0x34,而如果是大端序,第一个字节应该是0x12。

楼主:
尝试不同的字节序:如果您无法通过文档或观察数据来确认字节序,可以尝试两种可能的字节序,然后根据解析结果选择正确的字节序。这种方法可能需要一些试验和错误。

楼主:
参考通信协议:如果您使用的通信协议有规定字节序的方式,例如,Modbus规定使用大端序,那么您可以根据协议的规定来解析数据。

楼主:
与供应商或制造商联系: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最后的选择是与芯片或传感器的供应商或制造商联系。他们可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和支持,以确定数据的字节序。

楼主:
在处理不确定字节序的数据时,首先查看文档和规格说明,然后尝试分析和测试数据以确认字节序。如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与相关方联系以获取支持是一个可行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