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程序下载方法

楼主(2023-09-29):
使用usb转ttl工具下载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

1、连接PCB板的串口0,TX,RX,GND三根线。TX,RX交叉连接。

2、boot0接地。

3、设备上电。

4、打开软件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5、选择对应串口,下一步即可

楼主:
、选择下载的文件,下一步即可

楼主:
、下载完成,断电,boot0复原即可。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从官网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