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较大的芯片尺寸可能导致更大的寄生参数和开关损耗?这些参数对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23-09-29):
为什么较大的芯片尺寸可能导致更大的寄生参数和开关损耗?这些参数对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A:
漏结电容大吧

网友B(2024-06-18):
寄生电容和电阻的增加会降低电路的速度,因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克服这些寄生参数的影响。

网友C:
你看一下电容,电感的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D:
开关损耗的增加意味着在电路的工作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能量被浪费,从而增加了功耗。

网友E:
阻挡信号传输速度了吧

网友F:
尺寸越大,距离越大,传递数据所需功率越大

网友G:
大了是不是充放电就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