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机器人STM32F407项目实际复位类型总结

楼主(2023-09-29):
一、软件阶段
1、IAP 升级bootloader区域

2、APP待机 <外设不工作> 也称低功耗

3、APP开机 正常工作状态

二、机器人上电逻辑描述
1、机器人硬件开关上电先进入IAP 跳转到APP待机

2、软开关长按软件进入APP开机阶段

3、软开关再长按进入APP待机状态

4、关硬开关,机器人断电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AlexFang0904」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2611644/article/details/127076539

楼主:
三、实际测试复位类型总结

楼主:
四、测试复位版本软件功能(看门狗复位NRST)

网友A:
待机就是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是低功耗模式吗?

不一样吧,低功耗还会关掉好多外设

网友C(2024-08-21):
一般PCB是V-CUT,

网友D: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E: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F: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G: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H: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I: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J: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K: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L: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