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 LED 是 220V 的吗?

楼主(2023-09-29):
这是焊锡枪里的电路板。白色是发热芯,m3 LED 是电源指示。
请问为何要用 2 个 电阻串联呢?电阻好像 是 364,二极管上是 M7 pjj
LED 是 220V 的吗?
现在想换成比较亮的 LED,这样不但醒目,还兼做照明。
请问可以直接换个 1W 的 LED 吗?
谢谢!

网友A:
1,两个电阻串联是因为单个电阻的功率和耐压不够。
2,如果换成一瓦的灯珠,当然没问题,但是也不会太亮,因为电流很小,才零点几毫安。

网友B:
把那2个364电阻都换成104,二极管灯珠并联一个5K左右的限制尖峰冲击。应该就可以提高一点亮度。

楼主:
已经把原来的红色 LED 换成了 白色 3V 高亮 LED,能工作但高度无改善。

网友C:
不是有串电阻分压

网友D:
不合适改动的
人家本来就是电源指示灯,
你要改来做照明
交流220 直接一个二极管 2个电阻电流,只能是电源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合适改动的
人家本来就是电源指示灯,
你要改来做照明

虽然,但此灯的位置恰好可以作为照明!!!!所以我想弄亮点。

网友E:
外挂个1W的LED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