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初识篇

楼主(2023-09-29):
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是一易用型评估模块,并配备了相应的外设资源,如按钮、LED、模拟温度传感器及光传感器等,易于在其基础上通过简单的功能扩展及构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应用装置。
该开发板的外观如图1和图2所示,可见该开发板是以单面器件为主,之所以在背面出现连接器件,主要是为了板间的级联问题。
乍一看差一点将开发板上最大的那个芯片当作主角MSPM0L1306,但它其实并不是,而是MSP432系列的芯片主要由于下载调试。而真正的主角,则是那个较小的芯片。
至于MSPM0L1306,它是以Arm 32 位 Cortex®-M0+ CPU为内核,主频为32MHz,64KB 嵌入式闪存和 4KB 片上 RAM。此外,它包括一个12 位 1Msps SAR ADC、零漂移和零交叉斩波运算放大器 (OPA) 和通用放大器 (GPAMP) 等集成高性能模拟外设。
图1 开发板正面

图2开发板背面

在使用USB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后,可见到绿色的电源指示灯被点亮。此外,红色的LED指示灯也在不停地闪烁。
图3 上电效果

此外,若触动S2键,则可以切换用红灯还是绿灯LED来进行闪烁。
图4 切换到绿灯

若打开设备管理器,则可见到有2个虚拟串口,见图5所示。
图5 虚拟串口
在打开串口的情况下,若触动S2键,则会产生输出信息并变换输出内容,见图6所示。

稍感不足的是,似乎存在汉字显示异常的问题。
图6 输出信息

后续的任务是搭建起开发板的开发环境,以便后面的测试和程序设计。

网友A(2023-10-31):
比较好奇的是,TI的一根USB线,是如何枚举到两个串口的,如果TI可以提供底层是如何实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的是,TI的一根USB线,是如何枚举到两个串口的,如果TI可以提供底层是如何实现的就好了。 ...

是比较少见,TI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网友B(2024-07-21):
板子串口和openmv通信进不去接收中断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