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Proteus进行STM32F103C8T6模拟以及keil5开发

楼主(2023-09-29):
新建STM32F103C8项目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1908666/article/details/133047571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ASON丶LI」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1908666/art

楼主:
接下来按照下面配置选取STM32F103C8型号的单片机(注意:Proteus 8.15才有C8型号,如果proteus版本太低会导致无法找到型号的问题)

网友A:
Proteus已经支持仿真STM32了啊

楼主:
将keil项目打包导入proteus
在keil5设置-->OUTPUT里面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创建可以导入proteus的文件

楼主:
然后点击编译生成project.hex文件

接着双击刚刚proteus生成的模拟单片机,为其植入刚刚的.hex文件

楼主:
导入和即可成功运行。

网友B:
这个可以模拟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吗?

网友C:
可以仿真其他系列吗?

网友D(2024-08-21):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E: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F: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G: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H: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I: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