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库函数版——12864点阵显示屏驱动

楼主(2023-09-29):
12864点阵显示屏驱动

我用的主控是STM32F103ZET6

程序里面有两种发法:一个是并行发送数据,另一个是串行发送数据

完整工程链接:12864完整驱动工程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45844792/18936216
12864学习资料和取模软件链接:12864学习资料和取模软件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45844792/18936368

楼主:
引脚连接看led12864.h里面的设置
程序运行效果图:

1.并行发送数据效果图
请自动忽略错别字

楼主:
2.串行发送数据效果图

楼主:
程序如下:

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12864.h"

/*2020.11.20*/

unsigned char defchar[] = {0x00,0x40,0x78,0x40,0x48,0x44,0x57,
0xFE,0x50,0x80,0x60,0xA0,0x51,0x20,
0x4A,0x28,0x4B,0xFC,0x48,0x20,0x69,
0x28,0x51,0x24,0x42,0x26,0x44,0x22,
0x40,0xA0,0x40,0x40};    //自定义字符数组,这里是陈

楼主:
int main(void)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系统时钟设置PLL作为系统时钟
        delay_init();

        lcd12864_Pin_Init();  //引脚初始化共用
/*-----------并行发送数据------------------*/
//        LED_Init();          //led12864并行初始化
//        delay_ms(20);

        //任意位置显示字符串(写DDRAM中的数据)
//        display_DDRAM(0,0,"人之出,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性相近,习相远,教之道,贵以专");

//        display_CGRAM(1,2,0x20,defchar);    //任意位置显示自定义字符串(写CGRAM中的数据)

楼主:
/*-----------串行发送数据------------------*/
        Lcd_Init();       //led12864串行初始化
        delay_ms(10);
        LCD_Display_Words(0,0,"怕什么天道轮回");
/*-------------------------------------*/

while(1);

}

楼主:
led12864.c
  1. #include "led12864.h"
  2. #include "delay.h"

  3. /***************************************************************************************
  4. * 2020.11.20
  5. * LED12864模块
  6. * 管脚号          管脚名称                LEVER                 管脚功能描述
  7. *  1                VSS                  0                    电源地
  8. *  2                VDD                +5.0V                  电源电压
  9. *  3                V0                  -                    液晶显示器驱动电压
  10. *  4                D/I(RS)            H/L                    D/I=“H”    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11. *                                         D/I=“L”        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据
  12. *  5                R/W(SID)    H/L                    R/W=“H”,E=“H”数据被读到DB7∽DB0
  13. *                                         R/W=“L”,E=“H→L”数据被写到IR或DR
  14. *  6                E(CLK)            H/L                    R/W=“L”,E信号下降沿锁存DB7∽DB0
  15. *                                         R/W=“H”,E=“H”DDRAM数据读到DB7∽DB0
  16. *  7                DB0                H/L                    数据线
  17. *  8                DB1                H/L                    数据线
  18. *  9                DB2                H/L                   数据线
  19. *  10                DB3                H/L                    数据线
  20. *  11               DB4               H/L                    数据线
  21. *  12                DB5                H/L                    数据线
  22. *  13               DB6                H/L                    数据线
  23. *  14                DB7                H/L                    数据线
  24. *  15                PSB(CS1)    H/L                    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 L-串行
  25. *  16                NC(CS2)                                   空脚
  26. *  17                RST               H/L                    复位信号,低电平复位
  27. *  18                VOUT             -10V                    LCD驱动负电压
  28. *  19                LED+              +                      LED背光板电源
  29. *  20                LED-              -                      LED背光板电源
  30.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引脚初始化
**************************************************/
void lcd12864_Pin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GPIOD/GPIOA端口时钟
        //数据/命令选择
        //读/写选择rw
        //使能信号en
        //复位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RW|E|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

        //数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DA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LED12864数据口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
**************************************************/
void LED12864_DB_output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数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DA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LED12864数据口引脚配置为上拉输入模式
**************************************************/
void LED12864_DB_input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数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DA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初始化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写数据/命令
**************************************************/
void write_LCD12864_DB(uint8_t data)
{
        GPIO_Write(GPIOD,data);
}

//
/*************************************************
* 函数功能 : 读DB0-7的数据
**************************************************/
uint8_t read_LCD12864_DB(void)
{
        uint8_t value;
        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D);
        return value;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DB7引脚  忙信号检测
**************************************************/
void LCD_ReadyWait(void)
{
        uint8_t state;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Bit_RESET);  //写指令  RS=0
        GPIO_WriteBit(GPIOA,RW,Bit_SET);  //写操作  R/W=1
        do
        {
                GPIO_WriteBit(GPIOA,E,Bit_SET);    //使能    E=1
                LED12864_DB_inputMode();     //配置数据口为上拉输入模式
                state =read_LCD12864_DB();   //查忙标志位,等待标志位为0,表示写入完毕;为1,表示忙状态
                LED12864_DB_outputMode();            //配置数据口为输出模式
                GPIO_WriteBit(GPIOA,E,Bit_RESET);    //不使能    E=0
        }        while( state & 0x80);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向LCD12864写入命令
* 函数参数 :com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_ms(5);
        LCD_ReadyWait();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Bit_RESET);  //写指令  RS=0
        GPIO_WriteBit(GPIOA,RW,Bit_RESET);  //写操作  R/W=0
        GPIO_WriteBit(GPIOA,E,Bit_SET);    //使能    E=高电平
        write_LCD12864_DB(com);              //写命令
        GPIO_WriteBit(GPIOA,E,Bit_RESET);    //不使能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向LCD12864写入数据
* 函数参数 :data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Bit_SET);  //写数据   RS=1
        GPIO_WriteBit(GPIOA,RW,Bit_RESET);  //写操作 R/W=0
        GPIO_WriteBit(GPIOA,E,Bit_SET);    //使能   E=高电平
        write_LCD12864_DB(data);            //写数据
        GPIO_WriteBit(GPIOA,E,Bit_RESET);    //不使能
}

/*************************************************
* 函数功能 : 清屏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写清屏指令0x01
  delay_ms(10);
}

楼主:
/*************************************************
* 函数功能 : 任意位置显示字符串(写DDRAM中的数据)
* 函数参数 :x第几列,y第几行,s输入的数据
*************************************************/
void display_DDRAM(uchar x,uchar y,uchar *s)
{
        switch(y)
        {
                case 0:
                        LCD_Write_com(0x80+x);     //第一行
                break;
                case 1:
                        LCD_Write_com(0x90+x);     //第二行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8+x);     //第三行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98+x);     //第四行
                break;
        }
        while(*s>0)
        {
                LCD_Write_data(*s++);
                delay_ms(10);
        }
}

楼主:
//unsigned char defchar[] = {0x09,0x00,0xFD,0x08,0x09,0x08,0x09,
//0x10,0x09,0x20,0x79,0x40,0x41,0x04,
//0x47,0xFE,0x41,0x40,0x79,0x40,0x09,
//0x20,0x09,0x20,0x09,0x10,0x09,0x4E,
//0x51,0x84,0x21,0x00};    //自定义字符数组,这里是张

/*************************************************
* 函数功能 : 任意位置显示自定义字符串(写CGRAM中的数据)
* 函数参数 :x第几列,y第几行,addr 自编字符编码首地址,s输入的数据
* 声明     :12864具有4个自编字符,每个字符编码为0000H,0002H,0004H,0006H,4个自定义字符
* CGRAM地址分别为00H~0FH、10H~1FH、20H~2FH、30H~3FH

楼主:
void display_CGRAM(uchar y,uchar x,uchar addr,uchar *s)
{
        unsigned char i,*address;
        address = s;
        LCD_Write_com(0x40+addr);    //写CGRAM首行地址,创建第几个自编字符就写第几个自编字符的地址
        for(i = 0;i<32;i++)
        {
                LCD_Write_data(*address++);
        }
        switch(y)
        {
                case 0:
                        LCD_Write_com(0x80+x);     //第一行
                break;
                case 1:
                        LCD_Write_com(0x90+x);    //第二行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8+x);    //第三行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98+x);   //第四行
                break;
        }
        LCD_Write_data(0x00);     //写自定义字符编码的高字节

        switch(addr)
        {
                case 0x00:
                        LCD_Write_data(0x00);           //写第一个自定义字符编码的低字节
                break;
                case 0x10:
                        LCD_Write_data(0x02);     //写第二个自定义字符编码的低字节
                break;
                case 0x20:
                        LCD_Write_data(0x04);     //写第三个自定义字符编码的低字节
                break;
                case 0x30:
                        LCD_Write_data(0x06);     //写第四个自定义字符编码的低字节
                break;
        }
}

楼主:
//led12864并行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SET);    //复位置高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RESET);  //复位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SET);    //复位结束
        delay_ms(10);

        LCD_Write_com(0x30);    //设置为基本指令集动作
        delay_ms(10);
        LCD_Write_com(0x08);    //设置显示、光标、闪烁全关。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并且DDRAM数据指针清零
        LCD_Write_com(0x06);      //进入模式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开显示
        delay_ms(10);

}

楼主:
/*----------------------------------12864串行发送数据----------------------------------------------------*/
/*
* PSB引脚接低,串行模式
* RS引脚,拉高数据才能发送
*/
/*---------串行----------------*/
/* 字符显示RAM地址4行8列 */
uint8_t LCD_addr[4][8]={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第一行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第二行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第三行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第四行
        };

楼主:
//led串行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 = 0; i< 8; i++)
        {
                if((byte <<i)&0x80)
                {
                        GPIO_WriteBit(GPIOA,RW,Bit_SET);  //读操作 R/W=1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A,RW,Bit_RESET);  //写操作 R/W=0
                }
        GPIO_WriteBit(GPIOA,E,Bit_RESET);    //不使能
        delay_us(5); //延时使数据写入
        GPIO_WriteBit(GPIOA,E,Bit_SET);    //使能
        }
}

楼主: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Cmd(u8 Cmd )
{
     delay_ms(1);         //由于我们没有写LCD正忙的检测,所以直接延时1ms,使每次写入数据或指令间隔大于1ms 便可不用写忙状态检测
     SendByte(WRITE_CMD);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md);   //高四位
     SendByte(Cmd<<4);     //低四位(先执行<<)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
     delay_ms(1);             //由于我们没有写LCD正忙的检测,所以直接延时1ms,使每次写入数据或指令间隔大于1ms 便可不用写忙状态检测
     SendByte(WRITE_DAT);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at);       //高四位
     SendByte(Dat<<4);         //低四位(先执行<<)
}

//清屏

楼主: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Cmd(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2);                                //延时以待液晶稳定【至少1.6ms】
}

/***********************************************************
*  函数功能 :  显示字符或汉字
*  参数     : x: row(0~3)
*              y: line(0~7)
*                     str: 要显示的字符或汉字
***********************************************************/
void LCD_Display_Words(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str)
{
        Lcd_WriteCmd(LCD_addr[x][y]); //写初始光标位置
        while(*str>0)
    {
      Lcd_WriteData(*str);      //写数据
      str++;
    }
}
/*
* led12864串行初始化
*/

楼主: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SET);    //复位置高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RESET);  //复位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GPIOA,RST,Bit_SET);    //复位结束
        delay_ms(10);

        delay_ms(50);           //等待液晶自检(延时>40ms)
        Lcd_WriteCmd(0x30);        //功能设定:选择基本指令集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_ms(1);//延时>137us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_ms(1);        //延时>100us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ms(30);        //延时>10ms
        Lcd_WriteCmd(0x06);        //每次地址自动+1,初始化完成
        LCD_Clear();
        delay_ms(30);        //延时>10ms
}

楼主:
led12864.h

#include "sys.h"

/*----------------------------------12864并行发送----------------------------------------------------*/
#define RS GPIO_Pin_0   //数据/命令选择
#define RW GPIO_Pin_1   //读/写选择
#define E GPIO_Pin_2    //使能信号
#define RST GPIO_Pin_3    //复位引脚

#define LCD_DAT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数据线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初始化
void lcd12864_Pin_Init(void);
//DB7引脚  忙信号检测
void LCD_ReadyWait(void);
//向LCD12864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向LCD12864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清屏
void LCD_clear(void);
//led12864并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任意位置显示字符串(写DDRAM中的数据)
void display_DDRAM(uchar x,uchar y,uchar *s);
//任意位置显示自定义字符串(写CGRAM中的数据)
void display_CGRAM(uchar y,uchar x,uchar addr,uchar *s);

/*----------------------------------12864串行发送----------------------------------------------------*/

#define WRITE_CMD        0xF8//写命令
#define WRITE_DAT        0xFA//写数据

/*
* PSB引脚接低,串行模式
* RS引脚,拉高数据才能发送
*/
//RW引脚为PA1,E引脚为PA2

//清屏

楼主:
void LCD_Clear(void);
//led串行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8 byte);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Cmd(u8 Cmd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显示字符或汉字
void LCD_Display_Words(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str);
//led12864串行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网友A(2024-03-06):
你不如把工程放上来,你这样一段一段放上去,根本不会有人看的,太烦了

网友B(2025-07-31):
用STM32库函数驱动12864点阵屏,需配置GPIO口和时序,调用相关函数实现数据写入,控制显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