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Mini-C语言开发PMS150G(中)

楼主(2023-09-29):
应广Mini-C语言开发PMS150G(中)
  要想使用和控制单片机第一步就是能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编辑器背景颜色默认是黑色的可以点击求助,色彩选择白色的.
/*****************led每秒闪一次********************/
/*****************ID:共同学习stm8******************/
/*******************2023929************************/
/*********************v0.1*************************/
//               pms150g
//          ______   ______
//      5v-|1-vdd \_/ gnd-8|-gnd
//        -|2-pa7     pa0-7|-led
//        -|3-pa6     pa4-6|-
//        -|4-pa5_____pa3-5|-anjian
/**************************************************/
#include "extern.h"
led                bit          pa.0;
anjian            bit          pa.3;
/**************************************************/
void FPPA0(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SYSCLK=IHRC/4
$            led         out,Low;        //输出,低
$            anjian     in,ph;             //输入,开上拉电阻
/**************************************************/
while (1)
{
if(led){led =0;} else{led =1;}        //led反转
if(anjian ==0){while(anjian ==0){led =1;}}         //按键按下灯一直亮
.delay 2000000;                                       //延时半秒
}
}
/**************************************************/
解释一下代码:
Led  bit  pa.0;     :引脚重命名,以后直接操作led=1, led=0.
anjian  bit  pa.3;    :定义按键在pa.3引脚.
$    led  out,Low;   :输出,低.$配置引脚更直观,比配置pa,pac,paph,papl更直观.
$    anjian  in,ph;  :输入,开上拉电阻,$配置语法自然是要查看软件本身的使用手册,点击软件上边最右边的使用手册,打开常见问题索引,KeyWord查询,$ IO.可以具体查看配置方法.
if(led){led =0;} else{led =1;}  :为什么这样写?~led这样写不行么?led本身就是pa的一个位,你只能操作一个寄存器.想要操作一个位pa |=0x01;  pa.0=1;都做不到取反,pa ^=0x01;倒是可以但又难理解, led ^=1;这种写法语法错误,只有用if判断这种方法最容易理解.
if(anjian ==0){while(anjian ==0){led =1;}}         //按键按下程序会一直卡在这里灯一直亮
.delay 2000000;     :想要延时多长时间太简单了系统时钟是4Mhz那.delay 4M次就是1秒钟,是不是很简单.
仿真,必须插上仿真器才能进入仿真模式.点击继续执行进入仿真模式,如果没有仿真器就会跳出一个界面提示没有仿真器:Can not detect5S-I-xxx ICE.
  单核仿真器有两种这种简易版的方便实惠.插上仿真器会自动安装驱动.这时再点击继续执行就会进入调试模式.点击放大镜的反组译码就可以查看C对应的汇编程序,编译的非常规整就像手写的一样而且大部分都认识,这时单步执行这时仿真器就可以代替芯片在实际电路板上运行了,点击继续执行就可以全速运行,可以设置断点辅助调试,这时每秒闪一次效果就达到了.按键按着灯就会一直亮.

网友A:
在.c文件中写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文件中写汇编

编译器支持

网友B(2024-01-08):
#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