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3277 MicroPython 实验板设计和软件测试

楼主(2023-09-30):
简 介: 对于截止到(2021-11-08 21:13:44)来自灵动的MicroPython在MM32F3277上的一致的基本功能进行测试。并给除了MicroPython的相关模块的の基本测试调用版本。

关键词: MM32F3277MicroPython

  在 制作测试MM32F3277-MicroPython最小电路板 测试了基于MM32F3277的MicroPython测试板。也可以看到它的时钟是不需要。下面设计一个适应于面包板进行测试实验的MicroPython测试板。

一、资源设置
1、MicroPython支持模块
  下面使用灵动苏勇提供的模块支持类别:
▲ 图1.1.1 MM32F3277中的模块
▲ 图1.1.2 MM32F3277七个UART对应的管脚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卓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king97298/article/details/121146277

楼主:
设计电路板
1、原理图
▲ 图1.2.1 原理图

楼主:
PCB
▲ 图1.2.2 快速制版单面PCB设计图

楼主:
修正版本
  在上面设计中,对于模拟电源部分(VDDA,VSSA)没有能够单独供电,这将会影响ADC,DAC信号的性能。在下面版本中,将VDDA,VSSA单独进行供电。

AD\MM32\TestMM32\TestMM32MicroPythonPIN.SchDoc

楼主:
▲ 图1.2.3 将VDDA,VSSA采用0Ω电阻进行单独供电部分

楼主:
图1.2.4 设计的单面快速制版PCB图

楼主:
  存在的问题:
  在上面设计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将VSSDA引出,在外部信号输入的时候,没有信号底线。

三、焊接与调试
  使用 一分钟制版法 ,在五分钟之后制作完电路板,进行焊接和调试。

楼主:
焊接电路板
  焊接测试电路板,如下图所示

▲ 图1.3.1 焊接之后的测试电路板

楼主:
测试电路板
(1)上电测试
  施加+5V工作电压。测量板内3.3V的电源电压符合要求。

(2)下载MicroPython
  下来来自于苏勇的MicroPython。这个版本需要外部晶体。

楼主:
▲ 图1.3.2 使用MM32-LINK下载MicroPython

楼主:
▲ 图1.3.3 下载MicroPython之后在晶体上测量到时钟信号

楼主:
测试RX1
  MicroPython写入之后,在上电之后会发送出MicroPython的版本信息。可以在TX1上测量到该波形。

▲ 图1.3.4 上电后测量TX1上的波形

楼主:
测试REPL
  连接测试版上的REPL接口(UART1)到计算机的串口终端,可以在电路板上电之后读取到版本信息。
▲ 图1.3.5 REPL 提示符号

楼主:
根据苏勇反馈的信息,现在这个版本MicroPython已经支持一下模块:Pin、ADC、UART、SDCard、utime。模块的使用遵循着 MicroPython官网 给出的协议。下面对于现在的版本进行测试。

一、基本信息测试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UART,freq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dir(machine)
dir(utime)

freq()

楼主:
测试结果
Reset MicroPython...
Wait for MicroPython comeback...
Download MicroPython : 9 lines/109 characters.
Begin to download programm...
-------------------------------------------------------------------------

['__name__', 'ADC', 'Pin', 'SDCard', 'UART', 'freq', 'mem16', 'mem32', 'mem8']
['__name__', 'sleep', 'sleep_ms', 'sleep_us', 'ticks_add', 'ticks_cpu', 'ticks_diff', 'ticks_ms', 'ticks_us']
96000000
>>>

楼主:
 从上面可以看到,内部的OSC的频率为96MHz。

楼主:
测试utime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UART,freq
import utime

while True:
    print('A')
    utime.sleep_ms(100)

楼主:
测试结果
  REPL接口输出’A’,每隔100ms输出一个数字。

楼主:
测试Pin
  测试GPIO的输入输出功能。

1、测试输出
  根据苏勇反馈的信息:
  1.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2. pin0 = Pin('PB2', mode=Pin.OUT_PUSHPULL)
  3. pin0(1)
  4. pin0.low()

楼主:
测试GPIO对应的输出功能。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UART,freq
import utime

led = Pin('PB2', Pin.OUT_PUSHPULL)

while True:
    led(1)
    utime.sleep_ms(100)
    led(0)
    utime.sleep_ms(100)

楼主:
(2)测试结果

▲ 图2.3.1 闪烁PB2对应的LED
2、测试IO操作最短时间
通过测试两次IO的高低电平的变化,来测试在MicroPython下对于IO口的最短操作时间。

楼主:
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UART,freq
import utime

led = Pin('PB2', Pin.OUT_PUSHPULL)

while True:
    led(1)
    led(0)

楼主:
测试结果
  通过测量LED端口的变化波形来看,执行初次GPIO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大约为:17μ s \mu sμs。
▲ 图2.3.2 相邻GPIO高低电平操作

楼主:
测试输入功能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utime

led = Pin('PB2', Pin.OUT_PUSHPULL)
btn = Pin('PB7', Pin.IN_PULLUP)

print("Test Pin input and output.")

while True:
    if btn.value() > 0:
        led.high()
    else: led.low()

楼主:
测试结果
  使用杜邦线将 PB7 接地,可以观察到LED(PB2) 熄灭。
▲ 图2.3.3 将PB7接地可以观察到PB2(LED)熄灭

楼主:
四、测试DAC
▲ 图2.3.4 测试DAC示例程序

楼主:
设置输出
DAC端口:
DAC0:PA4
DAC1:PA5

楼主:
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DAC

dac0 = DAC(0)
dac1 = DAC(1)
print('Test DAC ...')

dac0.write_u16(0x800)
dac1.write_u16(0x400)

楼主:
测试结果
  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DAC输出电压:
DAC0(PA4):1.649V
DAC1(PA5): 0.825V

楼主:
输出电压曲线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DAC
from math                   import *

dac0 = DAC(0)
dac1 = DAC(1)
print('Test DAC ...')

angle = [int((sin(i * pi * 2 / 100)+1.0)/2*0x600+0x200) for i in range(100)]
print(angle)

while True:
    for a in angle:
        dac0.write_u16(a)
        dac1.write_u16(0xa00 - a)

楼主:
测试结果
  使用示波器测量 DAC0,DAC1的波形。

▲ 图2.4.1 DAC0,DAC1的输出波形

楼主:
测试ADC
1、测试ADC0
from machine                import Pin,ADC,DAC
import utime

adc0 = ADC(0, init=True)

while True:
    print(adc0.read_u16())
    utime.sleep_ms(200)

楼主:
在PA0,输入直流电压,可以测试到输出0x0 ~ 0xffff数值。输出数据是右靠齐。

  注意:第一个ADC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将init=True参数代入。

2、ADC对应的端口
  ADC总共有16个通道,对应的外部端口分别是:

ADC端口:
CH0~7:PA0~PA7
CH8,CH9:PB0,PB1
CH10~CH13:PC0~PC3
CH14,CH15:NULL

楼主:
测试UART
1、UART端口
UART端口(RX,TX):
UART1:PA10, PA9
UART2:PA3,PA2
UART3:PB11,PB10
UART4:PC11,PC10
UART5:PD2,PC12
UART6:PC7,.PC6
UART7:PE7,PE8
UART8:PD1,PD0

楼主:
测试UART2
(1)测试发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UART
import utime

uart2 = UART(1, 115200)

print('Test UART.')

while True:
    _ = uart2.write(b'U')
    utime.sleep_ms(10)

楼主:
 在PA2(TX2)测量输出波形。

▲ 图2.6.1 PA2(TX2)测量得到波形

楼主:
测试接收
  使用短路子将 RXD3与RXD1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将REPL的接收端口RXD1连接在UART3的接收端口。

楼主:
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UART
import utime

uart2 = UART(2, 115200)

print('Test UART.')
buf = bytes(0)

while True:
    if uart2.any():
        buf = buf + uart2.read(uart2.any())

        if buf[-1] == 13:
            print(int(buf))

            buf = bytes(0)

    utime.sleep_ms(10)

楼主:
Ⅱ.测试结果
>> Reset MicroPython...
>> Wait for MicroPython coming back...
>> Download MicroPython : 33 lines/707 characters.
>> -------------------------------------------------------------------------

Test UART.
333
3333
123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22, in <module>
ValueError: invalid syntax for integer
>>>

楼主:
合测试
一、测试DAC输出曲线
  通过UART3送入DAC转换数字,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AC0输出的电压,并绘制输出曲线。

楼主:
测试代码
from headm import *
from tsmodule.tsstm32       import *

writedim = list(range(0, 0xfff, 40))

vdim = []

for w in writedim:
    stm32cmd('SENDC%03d\r'%w)
    time.sleep(1.5)

    meter = meterval()
    vdim.append(meter[0])

plt.plot(writedim, vdim)
plt.xlabel("Number")
plt.ylabel("Voltage(V)")
plt.grid(True)
plt.tight_layout()
plt.show()

printf('\a')

楼主:
测试结果
  下面得到了DAC的转换数值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呈现非常良好量e线性关系。
▲ 图3.1.1 DAC转换数值与输出电压

楼主:
测试DAC,ADC
1、测试代码
(1)MicroPython程序
from machine                import DAC,ADC
import utime

adc0 = ADC(0, init=True)
dac0 = DAC(0)

vdim = []
outdim = list(range(0, 0xfff, 10))

print("Test DAC,ADC...")

for o in outdim:
    dac0.write_u16(o)
    utime.sleep_ms(2)
    vdim.append(adc0.read_u16())

print(vdim)

楼主:
绘制结果程序
from headm import *
from tsmodule.tsstm32       import *

stm32cmd('COPY')

time.sleep(.1)
allstr = clipboard.paste()

startid = allstr.find('[')
endid = allstr.find(']')

if startid < 0 or endid < 0:
    printf("No data.\a")
    exit()

datastr = [int(s) for s in allstr[startid + 1 : endid].split(',')]
printf(datastr)

plt.plot(datastr)
plt.xlabel("Number")
plt.ylabel("Voltage(V)")
plt.grid(True)
plt.tight_layout()
plt.show()

楼主:
测试结果

楼主:
  对于截止到(2021-11-08 21:13:44)来自灵动的MicroPython在MM32F3277上的一致的基本功能进行测试。并给除了MicroPython的相关模块的の基本测试调用版本。

网友A(2024-10-10):
MM32F3277 MicroPython 实验开发板进展如何,如何购买,价格如何?有在线文档可以了解吗?

网友B:
MM32F3277 MicroPython实验板设计简洁高效,软件测试全面,确保稳定运行。结合实际需求,优化硬件配置,提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