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交直流哪个更“安全”?

楼主(2023-09-30):
假设我要测一个电压,但我不知道它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应该用 AC 档还是  DC 档呢?
如果用错了,会损坏电表吗?
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AC V最高档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B:
建议学习一下交流电的定义,有效值最高值

网友C:
我们一般使用一个仪器之前,都要保证被测试信号在可允许的测试范围内

不存在一个信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AC V最高档测试一下再说。

你咋知是电压高呢还是表的量程大?

网友E:
只要没超过量程,交流直流都不会损坏表。

网友F:
看表的量程实际耐压。万用表说明书有标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咋知是电压高呢还是表的量程大?

你要测闪电吗

网友H:
高压输电线路有交流和直流两种,从外观还是很容易区分的,高压三相交流输电线有三根主线,直流输电线路只有两根线。
1000KV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的电压是有效值,便于并网。
±800kV直流输电,中性点大地为0V,一根线是800KV,另一根线是负800KV。直流输电损耗小,适合远距离大容量输电。

建议没事的话不要随便用普通万用表乱测。

网友I:
内部应该,同一量程,耐压是一样的。
DC档,也可以用来测量正电压与负电压,不会损坏。
AC档,只是它通过采样后,计算方根值业显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高压输电线路有交流和直流两种,从外观还是很容易区分的,高压三相交流输电线有三根主线,直流输电线路只有 ...

当年入手第一台万用表(M47),用uA档测人体电流。然后忘了切换到AC电压档,直接测220V市电,
闪光过后,游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