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的对比分析

楼主(2023-09-30):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是基于Arm Cortex-M3/M4内核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领域。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比分析两者的特点、优势和开发成本。
1、内核和主频
GD32单片机采用的是二代的M3/M4内核,而STM32单片机主要采用的是一代的M3/M4内核。根据ARM公司的M3内核勘误表,GD32使用的内核只有一个BUG,而STM32使用的内核有多个BUG1。这意味着GD32的内核更稳定和可靠。

GD32单片机的主频也比STM32单片机更高。使用高速外部时钟(HSE)时,GD32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108MHz,而STM32的主频最大只能达到72MHz。使用高速内部时钟(HSI)时,GD32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108MHz,而STM32的主频最大只能达到64MHz2。主频越高,意味着单片机代码运行的速度越快,适合一些需要更快计算或处理能力的应用场景。

楼主:
供电和功耗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供电方面有一些差异。GD32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而STM32外部供电范围是2.03.6V或1.65~3.6V2。这说明GD32的供电范围相对要窄一些,对电源质量要求更高。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功耗方面也有一些差异。GD32内核电压是1.2V,而STM32内核电压是1.8V2。这说明GD32的内核电压比STM32的内核电压要低,所以GD32在运行时的功耗更低。但是,在相同设置下,GD32在停机模式、待机模式、睡眠模式下的功耗比STM32要高2。这说明GD32在低功耗模式下的优化还有待提高。

楼主:
Flash和RAM
Flash和RAM是单片机存储程序和数据的重要资源。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Flash和RAM方面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GD32单片机提供了更大容量的Flash和RAM。例如,在103系列中,GD103C8T6提供了64KB Flash和20KB RAM,而ST103C8T6只提供了64KB Flash和10KB RAM2。在105/107系列中,GD105/107提供了多达3MB Flash和256KB RAM,而ST105/107只提供了1MB Flash和96KB RAM2。

其次,GD32单片机提高了Flash中程序执行的速度。在前256KB Flash中,程序执行为0等待周期2。而STM32单片机在不同系统频率下需要不同等待周期2。Flash执行速度越快,意味着程序运行效率越高。

最后,GD32单片机增加了Flash擦写周期和Flash写保护功能。GD32单片机的Flash擦写周期为10,000次,而STM32单片机的Flash擦写周期为1,000次。这说明GD32的Flash寿命更长,更适合频繁更新程序的应用场景。GD32单片机的Flash写保护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实现,而STM32单片机的Flash写保护功能只能通过硬件方式实现。这说明GD32的Flash写保护功能更灵活和方便。

楼主:
外设和引脚
外设和引脚是单片机与外部设备通信和控制的重要接口。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外设和引脚方面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GD32单片机提供了更多种类和数量的外设。例如,在103系列中,GD103提供了3个USART、3个SPI、2个I2C、2个CAN、1个USB、1个SDIO、1个FSMC、3个定时器、1个RTC、1个WDT、1个IWDG、1个BKP、1个ADC、1个DAC等外设,而ST103只提供了3个USART、2个SPI、2个I2C、1个CAN、1个USB、2个定时器、1个RTC、1个WDT、1个IWDG、1个BKP、1个ADC等外设。在105/107系列中,GD105/107提供了5个USART、3个SPI、2个I2C、3个CAN、2个USB(包括OTG)、1个SDIO、1个FSMC、4个定时器、1个RTC、1个WDT、1个IWDG、1个BKP、3个ADC等外设,而ST105/107只提供了5个USART、3个SPI、2个I2C、2个CAN、1个USB(包括OTG)、1个SDIO、1个FSMC、4个定时器、1个RTC、1个WDT、1个IWDG、1个BKP、2个ADC等外设。这说明GD32的外设更丰富和强大,可以满足更多样化的应用需求。

楼主:
其次,GD32单片机提供了更多引脚和更高的引脚复用度。例如,在103系列中,GD103C8T6提供了48个引脚,而ST103C8T6只提供了44个引脚。在105/107系列中,GD105/107提供了144个引脚,而ST105/107只提供了100个引脚。GD32单片机的引脚还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实现多达16种功能的复用,而STM32单片机的引脚只能通过硬件配置实现4种功能的复用。这说明GD32的引脚更灵活和方便,可以减少外部电路的复杂度和成本。

楼主:
开发环境和成本
开发环境和成本是影响单片机选择和应用的重要因素。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开发环境和成本方面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可以使用Keil、IAR等常用的开发软件进行编程和调试,也都可以使用J-Link、ST-Link等常用的调试工具进行下载和仿真。两者之间在开发软件和调试工具方面没有太大差别。

楼主:
其次,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有各自的官方网站和论坛,提供相关的技术文档、示例代码、驱动库、开发板等资源。两者之间在技术支持方面没有太大差别。

楼主:
最后,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价格方面有一些差异。根据我从网络上搜索到的信息,GD32单片机的价格一般比STM32单片机便宜一些 。这说明GD32在成本方面有一定优势。

楼主:
总结
综上所述,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是优秀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GD32单片机在内核稳定性、主频速度、Flash容量、Flash执行速度、Flash擦写周期、Flash写保护功能、外设种类和数量、引脚数量和复用度等方面优于STM32单片机;而STM32单片机在供电范围、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等方面优于GD32单片机。两者在开发环境、技术支持等方面没有太大差别,但是GD32单片机在价格方面比STM32单片机便宜一些。因此,在选择GD32或STM32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权衡和考虑。

网友A:
GD32单片机采用二代的M3/M4内核,而STM32单片机主要采用一代的M3/M4内核。根据ARM公司的M3内核勘误表,GD32使用的内核只有一个BUG,而STM32使用的内核有多个BUG。这意味着GD32的内核更稳定和可靠。

网友B:
GD32单片机的价格通常比STM32单片机更低

网友C:
GD32和STM32都支持多种电源管理功能,包括睡眠模式、待机模式、运行模式等,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D:
GD32单片机的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STM32单片机的外部供电范围是2~3.6V。GD的供电范围比STM32相对要窄一点。

网友E: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而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此外,GD32和STM32的供电和功耗、Flash和RAM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网友C:
使用高速外部时钟(HSE)时,GD32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108MHz,而STM32的主频最大只能达到72MHz。

网友F: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性能、价格、软件支持和生态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
GD32和STM32都具有较高的性能,可以实现高速的数据处理和复杂的控制功能。

网友G:
GD32具有较高的性能、较低的功耗、更多的电源管理功能和更丰富的接口,适合用于需要高速数据处理和低功耗的应用场合。STM32具有更广泛的软件支持、更丰富的开发工具和更丰富的文档,适合用于需要大量开发资源和文档支持的应用场合。

网友H:
支持多种接口,包括串口、I2C、SPI、USB、CAN、以太网等。这些接口可以实现与其他设备的通信,从而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

网友I:
GD32 和 STM32 都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如 ADC、DAC、定时器、中断控制器、SPI、I2C、UART 等。两者在外设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网友J:
GD32 更注重低成本和低功耗应用,而 STM32 在高性能和复杂数字信号处理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A: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在内核、主频和供电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K:
GD32单片机的主频比STM32单片机更高。

网友G:
GD32单片机的Flash容量和执行速度通常比STM32单片机更高。

网友L:
GD32 的价格相对较低,适用于低成本应用。

网友C: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是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它们的硬件管脚、外设、引脚等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网友M:
GD32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都提供丰富的外设

网友:
GD32 和 STM32 都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性能接近。但是,GD32F130 系列采用了更先进的制程工艺,因此具有更高的运行速度和更低的功耗。

网友N:
GD32系列的产品线较为简洁,主要包括GD32F1、GD32F3、GD32F4等系列,覆盖了从低端到高端的不同应用需求。
STM32系列的产品线非常丰富,包括STM32F0、STM32F1、STM32F2、STM32F3、STM32F4、STM32L0、STM32L1、STM32L4等多个系列,涵盖了广泛的应用领域和性能要求。

网友O:
GD32的内核更稳定、主频更高、供电范围相对较窄且运行功耗更低。STM32则具有多种停止位模式。

网友P:
Both gd32 and stm32 have high performance, enabling high-speed data processing and complex control functions。

网友Q:
gd32微控制器和stm32微控制器在性能、价格、软件支持和生态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R:
gd32微控制器和stm32微控制器在内核、主频和电源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S:
GD32系列在某些型号中提供了一些特殊功能,如硬件CRC加速、超低功耗模式等。

网友T: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而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因此,GD32的处理器速度比STM32更快,支持高达108MHz的时钟速度。这使得GD32在处理一些计算复杂的应用程序时性能更佳。同时,GD32还具有更多的Flash和RAM,支持更高的扩展能力。

网友U:
GD32和STM32的时钟频率和最大工作频率可以达到108MHz和72MHz,而且都支持多个工作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待机模式、运行模式等。

网友V:
GD32是由北京兆易创新开发的国产32位MCU,基于Arm Cortex- M3/M23/M4内核以及RISC-V内核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与STM32相比,CPU主频更高,内存更多,外设更丰富。

网友W:
众多产品是以STM32芯片为模板,基于STM32的底层寄存器地址进行正向研发,部分产品可以直接PIN TO PIN替代STM32的芯片,部分型号可以直接以STM32的程序做部分修改后直接烧入进GD32中运行,例如GD32E103、GD32F10x、GD32F30x都是和STM32F10x系列是完全PIN TO PIN兼容的,内部地址寄存器完全兼容,唯一区别只是内核不同,但在使用外设时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X:
w4                // 写 32 bit 数据至指定地址内存,语法为 w4 <addr> <data>, 均为 hex 格式
mem                // 读取指定内存的制定字节数据,语法为 mem <addr> <numBytes>, 均为 hex 格式
mem32        // 读取指定内存的多组 4Bytes(item) 数据,语法为 mem <addr> <numItems>, 均为 hex 格式

网友Y:
GD32单片机的主频也比STM32单片机更高。

网友Z:
gd32微控制器的闪存容量和执行速度通常高于stm32微控制器。

网友AA:
GD32的价格相对较低,适合低成本应用。

网友AB:
gd32微控制器和stm32微控制器都提供各种外设

网友AC(2023-11-02):
gd32微控制器以及stm微控制器在机能、價格、软件支撑以及生态方面存在一些差别

网友AD:
gd32微控制器以及stm微控制器在内核、主频以及电源方面存在差别。

网友AE:
gd32系列在某些型号中供给了一些特别功效,如硬件crc加快、超低功耗模式等。

网友AF(2023-12-07):
GD32单片机的主频也比STM32单片机的主频高。

网友AG:
GD32单片机的价格通常低于STM32单片机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