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x_Demo_Suites ,USART_DMA

楼主(2023-09-30):
AI, ICL, NET, DM, DMA, SAR, TE
example:

              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GD32E230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06_USART_DMA

实现效果:

        1.printf("a usart dma function test example!")        // USART0打印

        2.DMA channel 1, 把程序定义的txbuffer[ ]的内容(存储器)传输到数据发送寄存器USART0_TXDATA(外设),即USART0_TX打印出来

       3.DMA channel 2, DMA从外设USART0_RXDATA寄存器(外设)读取内容,读到程序定义的rxBuffer[10], 然后用printf打印出来

楼主:
所以DMA外设的基本操作就是:

        定义外设和存储器,初始化DMA结构体, 使能DMA传输,检测标志等待DMA传输完成。

楼主:
//寄存器地址:外设基址 + 寄存器偏移地址

/*qyc add, usart0 base 0x40003800, USART_TDATA addr_Offset 0x28*/
#define USART0_TDATA_ADDRESS      ((uint32_t)0x40013828)

/*qyc add, usart0 base 0x40003800, USART_TDATA addr_Offset 0x24*/
#define USART0_RDATA_ADDRESS      ((uint32_t)0x40013824)

楼主:
初始化DMA channel 1的例子:
dma_deinit(DMA_CH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NUM(t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0_T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1,&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1);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1);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

/* wait DMA Channel transfer complete */
while(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1, DMA_FLAG_FTF));

楼主:
使能USART的USART_CTRL2寄存器的DMA发送和 DMA接收使能位:
//寄存器是USART_CTL2, DENT和DENR位

#define CTL2_DENR(regval)             (BIT(6) & ((uint32_t)(regval) << 6))
#define USART_DENR_ENABLE             CTL2_DENR(1)
#define USART_DENR_DISABLE            CTL2_DENR(0)

#define CTL2_DENT(regval)             (BIT(7) & ((uint32_t)(regval) << 7))
#define USART_DENT_ENABLE             CTL2_DENT(1)
#define USART_DENT_DISABLE            CTL2_DENT(0)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DENR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