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之DMA

楼主(2023-09-30):
什么是DMA

DMA,即Direct Memory Access,是一种在无需CPU参与的情况下,将数据块在内存(SRAM)和外设(一般是I/O设备)之间高效传输的硬件机制。实现这种功能的集成电路单元叫做DMA Controller,即DMA 控制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哈士奇上蔚」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uliplus/article/details/123723700

楼主:
使用DMA的好处
一般情况下,为了实现内存(SRAM)和外设(一般是I/O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有三种常用的方法:轮循法(polling),中断法(interrupt)以及本文要介绍的DMA方法。

楼主:
轮循法(polling):在主循环中,CPU不断检查外设的相关标志位,来判断其是否需要进行数据的传输,如果有,则CPU将数据在外设和内存之间搬运,实现数据传输。当数据传输服务请求频繁或者的数据量很大时,会影响其他任务的实时性。由于其他任务的存在,也会影响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楼主:
中断法(interrupt):当外设需要传输数据时,会触发中断,CPU会暂停正在处理的任务,转而去处理外设的数据传输任务。CPU无需反复检查外设的标志位,中断机制会指示CPU何时去处理外设数据,但是依然需要CPU去完成数据搬运和传输过程。当外设数据传输服务发生不频繁,且数据量不大时,中断法也是不错的选择。当中断连续不断且频繁发生时,中断法变得不再高效,因为在恢复主流程的执行和中断响应的上下文切换上会占用大量CPU时间。

楼主:
DMA传输法:DMA控制器是一种单片机中的硬件单元,他的功能就是允许I/O外设和存储器之间高效传输数据,且传输过程中无需CPU参与。其工作原理和流程如下:

楼主:
当一个IO设备需要发送数据给存储器或者从存储器读取数据时,它会给DMA 控制器发送一个DRQ请求。DMA控制器收到请求后,向CPU发送HLD请求,要求CPU放弃对总线的使用,因为DMA控制器传输数据时,要使用系统总线。

楼主:
DMA控制器和Cortex™-M3内核共享系统总线。当DMA和CPU访问同样的地址空间时,DMA访问可能会阻挡CPU访问系统总线几个总线周期。总线矩阵中实现了循环仲裁算法来分配DMA与CPU的访问权,它可以确保CPU得到至少一半的系统总线带宽。——《GD32手册》

楼主:
CPU收到DMA控制器的HLD请求后,让出总线使用权给DMA控制器,并向DMA控制器响应HLDA信号。

楼主:
当DMA控制器收到CPU的HLDA信号后,DMA控制器会通知IO设备一个DACK信号,告知IO设备可以进行数据的传输。然后DMA控制器占用系统总线,完成IO设备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楼主:
当数据传输完成后,DMA控制器向CPU申请中断,告知CPU数据传输完成。同时CPU恢复系统总线的使用权。

从上描述可以发现:①在数据传输过程中,CPU完全不需要参与,只有传输完成后才有必要参与进来,大大的节约了CPU时间。②DMA数据传输请求总是IO外设发起的

楼主:
GD32F130 DMA简介
GD32F130系列单片机有一个DMA控制器,它有7个DMA通道(CH0~CH6)。 每一个通道可以服务一个外设与存储器之间的DMA数据传输。通道之间相互独立。

下图是DMA通道外设请求表。表格中标记有颜色的请求通道是支持重映射的。

1. 当 SYSCFG_CFGR0 寄存器的相应重映射位被清零时,请求被映射到该通道;
2. 当 SYSCFG_CFGR0 寄存器的相应重映射位被置位时,请求被映射到该通道。

楼主:
例如可以配置SYSCFG_CFGR0寄存器中的对应位清0,来将USART0_TX请求通道映射到通道1。也可以配置SYSCFG_CFGR0寄存器中的对应位置1,来将USART0_TX请求通道重新映射到通道3。通过使用库函数syscfg_dma_remap_enable()和syscfg_dma_remap_disable()来重映射外设DMA通道的配置。

楼主:
注意,映射DMA通道前,要使用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来打开系统配置时钟,因为SYSCFG_CFGR0寄存器属于系统配置部分的寄存器。

楼主:
配置通道软件优先级
当DMA控制器在同一时间接收到多个外设请求时,仲裁器将根据外设请求的优先级来决定响
应哪一个外设请求。优先级包括软件优先级和硬件优先级,优先级规则如下:

软件优先级:分为4级,低,中,高和极高。可以通过寄存器DMA_CHxCTL的PRIO位域来配置;
硬件优先级:当通道具有相同的软件优先级时,编号低的通道优先级高。例:通道0和通道2配置为相同的软件优先级时,通道0的优先级高于通道2。

楼主:
设置软件优先级

DMA_CHxCTL.PRIO[1:0] = 00:低
DMA_CHxCTL.PRIO[1:0] = 01:中
DMA_CHxCTL.PRIO[1:0] = 10:高
DMA_CHxCTL.PRIO[1:0] = 11:极高

楼主:
配置数据传输方向
DMA主要用于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所有数据传输方向主要有两种:

存储器到外设:例如USART使用DMA方式发送数据,这个数据可能是一个字符串或者一个字节数组。当使用DMA发送时,这些数据从存储器传输到USART外设的TDATA寄存器
外设到存储器:例如USART使用DMA方式接收数据,使用一个字节数组来缓存收到的数据。当使用DMA接收时,收到的数据从USART外设的RDATA寄存器传输到存储器
虽然DMA也支持存储器到存储器,但是几乎用不到。

楼主:
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CHxCTL.M2M=0: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CHxCTL.M2M=1:启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楼主:
配置传输方向

DMA_CHxCTL.DIR=0:外设到存储器
DMA_CHxCTL.DIR=1:存储器到外设

楼主:
配置数据宽度
DMA传输数据的时候,只要传输没结束,每次外设发起传输请求时,需要从外设读数据,或者写一个数据到外设,那么每次读/写的单个数据多大呢?这就是通过设置外设数据宽度来指定的。同理也要设置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总之这里的数据宽度指的是单次传输的数据大小,也就是占用的字节数。

楼主:
如果设置的存储器和外设的数据宽度不一样,则在数据存储到目的地时会发生截断或者高位补0 的情况。

截断的情况:例如数据源的数据宽度是32bit,而目标数据宽度是16bit,从数据源传输一个0xB3B2B1B0到目标,其结果是目标得到的数据是0xB1B0,即丢掉了高位部分。
补零的情况:例如数据源的数据宽度是16bit,而目标数据宽度是32bit,从数据源传输一个0xB1B0到目标,其结果是目标得到的数据是0x0000B1B0,即高位部分用0填充。

楼主:
设置存储器数据宽度

DMA_CHxCTL.MWIDTH[1:0] = 00 :8bit
DMA_CHxCTL.MWIDTH[1:0] = 01 :16bit
DMA_CHxCTL.MWIDTH[1:0] = 10 :32bit
DMA_CHxCTL.MWIDTH[1:0] = 11 :保留

楼主:
设置外设数据宽度

DMA_CHxCTL.PWIDTH[1:0] = 00 :8bit
DMA_CHxCTL.PWIDTH[1:0] = 01 :16bit
DMA_CHxCTL.PWIDTH[1:0] = 10 :32bit
DMA_CHxCTL.PWIDTH[1:0] = 11 :保留

楼主:
配置外设地址和存储器地址以及地址生成算法
外设地址就是外设寄存器映射的地址,而存储器地址就是内存缓冲数组的起始地址。由于外设寄存器地址是固定的,所以外设地址生成算法应该选择固定地址模式。而存储器对应的缓冲数组是包含多个数据元素的矢量,所以存储器的地址生成算法应该选择增量地址模式。
————————————————

楼主:
当使用固定地址模式时,每次存取数据的地址都不变化。当使用增量地址模式时,每次传输一次数据后,地址就会自动增加一个数据宽度,假设数据宽度是8bit,则地址值会增1;如果数据宽度是2,则地址值增2,;如果数据宽度是32bit,则地址值增4。和C语言中指针的表现一致。

楼主:
设置存储器基地址

使用DMA_CHxMADDR寄存器来设置存储器基地址

楼主:
设置外设基地址

使用DMA_CHxPADDR寄存器来设置存储器基地址

楼主:
设置存储器地址生成算法

DMA_CHxCTL.MNAGA=0:固定地址模式
DMA_CHxCTL.MNAGA=1:增量地址模式

楼主:
设置外设地址生成算法

DMA_CHxCTL.PNAGA=0:固定地址模式
DMA_CHxCTL.PNAGA=1:增量地址模式

楼主:
配置数据传输长度
外设每请求一次DMA传输,只会传输一次数据。通过设置DMA_CHxCNT来指定一共需要DMA传输多少次数据。

一旦通道使能,DMA_CHxCNT寄存器为只读的,并在每个 DMA 传输之后值减 1。如果该寄存器的值为 0,无论通道开启与否,都不会有数据传输。如果该通道工作在循环模式下,一旦通道的传输任务完成,该寄存器会被自动重装载为初始设置值。

在传输过程中,DMA_CHxCNT用于指示本次传输周期,还有多少数据没有传输。

楼主:
配置DMA传输模式
有两种传输模式。

单次模式:当DMA_CHxCNT寄存器指定的传输数据长度传输完成后,DMA_CHxCNT寄存器为0,使得DMA停止传输。
循环模式:当DMA_CHxCNT寄存器指定的传输数据长度传输完成后,DMA_CHxCNT寄存器会自动重载恢复为最开始配置的长度初始值,并再次从内存的起始地址进行后续传输,这些操作都是硬件自动完成,无需代码参与。例如DMA_CHxCNT最开始配置为10,内存缓冲区长度也是10,第一次传输了6字节数据,则此时DMA_CHxCNT=4,内存缓冲区的[0:5]为本次收到的数据;第二次收到5字节,此时DMA_CHxCNT=9,内存缓冲区的[6:9]+[0]为本次收到的数据。这样好处可以一直响应外设的传输请求,不用像单次模式那样,代码干预,禁止通道,设置新的传输长度,再使能通道。

楼主:
通过DMA_CHxCTL寄存器的CMEN 位来选择是否开启循环模式。

DMA_CHxCTL.CMEN =0:禁止循环模式
DMA_CHxCTL.CMEN =1:使能循环模式

楼主:
DMA中断
DMA传输过程中会触发三种中断:

传输完成中断:随着传输进行,当DMA_CHxCNT递减为0时,触发传输完成中断。
传输半完成中断:假设本次传输周期,设置的传输长度DMA_CHxCNT的值为N,则当传输完成一半(整数除法,N/2,例如7/2=3)后,触发传输半完成中断。
传输错误中断: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时触发此中断。

楼主:
DMA配置代码模板
这里给出USART0使用DMA接收和发送的DMA部分配置代码

楼主:
//=====================[USART0_TX = DMA_CH1]=====================
dma_deinit(USART0_TX_DMA_CH);  //复位DMA通道的相关寄存器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USART0_TX_DMA_CH);   //CTL.M2M=0,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transfer_direction_config(USART0_TX_DMA_CH,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CTL.DIR,传输方向为存储器到外设
dma_circulation_disable(USART0_TX_DMA_CH);     //CTL.CMEN=0禁用循环模式
dma_priority_config(USART0_TX_DMA_CH,DMA_PRIORITY_HIGH); //CTL.PRIO[1:0]通道的软件优先级
dma_memory_width_config(USART0_TX_DMA_CH,DMA_MEMORY_WIDTH_8BIT);      //CTL.MWIDTH[1:0]配置存储器单个数据宽度
dma_periph_width_config(USART0_TX_DMA_CH,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CTL.PWIDTH[1:0]配置外设单个数据宽度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USART0_TX_DMA_CH);  //CTL.MNAGA存储器地址生成算法为递增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USART0_TX_DMA_CH); //CTL.PNAGA外设地址生成算法为固定不变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TX_DMA_CH,DMA_INT_FTF);  //CTL.FTFIE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TX_DMA_CH,DMA_INT_HTF);  //CTL.HTFIE 使能半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TX_DMA_CH,DMA_INT_ERR);  //CTL.ERRIE 使能传输错误中断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USART0_TX_DMA_CH, (uint32_t)USART0_tx_dma_buf);   //配置存储器基地址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USART0_TX_DMA_CH, (uint32_t)&USART_TDATA(USART0));  //配置外设基地址为USART0的TDATA寄存器地址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USART0_TX_DMA_CH,0);  //CNT寄存器,设置传输长度
//dma_channel_enable(USART0_TX_DMA_CH);//使能通道

//=====================[USART0_RX = DMA_CH2]=====================
dma_deinit(USART0_RX_DMA_CH);  //复位DMA通道的相关寄存器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USART0_RX_DMA_CH);   //CTL.M2M=0,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transfer_direction_config(USART0_RX_DMA_CH,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CTL.DIR,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circulation_enable(USART0_RX_DMA_CH);     //CTL.CMEN=1  打开循环模式
dma_priority_config(USART0_RX_DMA_CH,DMA_PRIORITY_HIGH); //CTL.PRIO[1:0]通道的软件优先级
dma_memory_width_config(USART0_RX_DMA_CH,DMA_MEMORY_WIDTH_8BIT);      //CTL.MWIDTH[1:0]配置存储器单个数据宽度
dma_periph_width_config(USART0_RX_DMA_CH,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CTL.PWIDTH[1:0]配置外设单个数据宽度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USART0_RX_DMA_CH);  //CTL.MNAGA存储器地址生成算法为递增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USART0_RX_DMA_CH); //CTL.PNAGA外设地址生成算法为固定不变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RX_DMA_CH,DMA_INT_FTF);  //CTL.FTFIE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RX_DMA_CH,DMA_INT_HTF);  //CTL.HTFIE 使能半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USART0_RX_DMA_CH,DMA_INT_ERR);  //CTL.ERRIE 使能传输错误中断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USART0_RX_DMA_CH, (uint32_t)USART0_rx_dma_buf);   //配置存储器基地址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USART0_RX_DMA_CH, (uint32_t)&USART_RDATA(USART0));  //配置外设基地址为USART0的RDATA寄存器地址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USART0_RX_DMA_CH,USART0_RX_DMA_BUF_SIZE);  //CNT寄存器,设置传输长度
//dma_channel_enable(USART0_RX_DMA_CH);//使能通道

网友A:
GD32F130系列单片机配备了一个DMA控制器,该控制器包含7个DMA通道(CH0~CH6)。每个通道可以独立地服务一个外设与存储器之间的DMA数据传输。

网友B:
GD32F130 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其中包括 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这使得数据传输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

网友C:
GD32F130 提供了多个 DMA 通道,您可以选择合适的通道来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D:
使用DMA功能时需要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E:
DMA是一种允许一个硬件设备(如串行通信接口)直接从物理内存中读取或写入数据,而不需要CPU干预的机制。这样,CPU就可以在处理其他任务的同时,完成数据的传输。

网友F:
在GD32F130中,DMA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ADC(模数转换器)等多种触发源启动。每个DMA通道都可以独立配置源地址、目的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此外,DMA还支持数据过滤和缓存功能,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G:
GD32F130的DMA控制器支持重映射功能,可以通过配置SYSCFG_CFGR0寄存器中的对应位来实现。例如,可以配置该寄存器中的对应位清0,将USART0_TX请求通道映射到通道1;也可以配置该寄存器中的对应位置1,将USART0_TX请求通道重新映射到通道3。在使用重映射功能前,需要先打开系统配置时钟。

网友H:
可以实现数据的直接传输,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I:
在GD32F130中,DMA支持多种数据宽度和传输速率,可以通过配置DMA通道和寄存器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同时,DMA还支持多通道传输和异步传输模式,可以提高系统的数据传输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J:
GD32F130系列单片机有一个DMA控制器,它有7个DMA通道(CH0~CH6)。每一个通道可以服务一个外设与存储器之间的DMA数据传输。通道之间相互独立。

网友K:
在配置好 DMA 通道后,您需要初始化 DMA 控制器。这可以通过设置 DMA 控制器的地址、数据宽度、传输方向等参数来实现。

网友L:
GD32F130的DMA功能包括通道配置、传输请求、传输停止和传输完成等操作。在使用DMA时,需要先配置DMA通道,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长度、传输方向等参数。然后,可以通过软件触发DMA请求,启动数据传输。当数据传输完成后,DMA控制器会自动停止传输,并通知CPU数据传输完成的状态。

网友M:
每个DMA通道可以配置以响应特定的外设请求。通道可以独立工作,并且支持重映射。通常,你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DMA通道要连接到哪个外设,以及设置数据传输方向等参数。

网友N:
在初始化 DMA 控制器后,您需要设置 DMA 传输缓冲区。这可以通过设置 DMA 缓冲区的地址和大小来实现。

网友O:
GD32F130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多功能等特点。

网友P:
D32F130系列单片机的DMA功能可以帮助你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尤其是在需要大量数据传输或需要实时性的应用中

网友Q:
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ARM Cortex-M3微控制器。它支持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功能。

网友R:
虽然DMA可以自动执行数据传输,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数据传输完成、发生错误等,还是需要CPU进行干预。因此,在使用DMA时,需要正确配置和控制DMA,以确保数据传输的顺利进行。

网友S:
DMA是GD32F130系统中重要的高速数据传输技术,可以提高系统的数据读写效率和可靠性,是实现高性能和低功耗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网友T:
DMA 是一种无需 CPU 干预的数据传输方式,它可以在外部设备(如 ADC、SPI、I2C 等)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DMA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CPU 的负担,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U:
DMA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可以显著减轻CPU的工作负担,因为数据传输可以在后台自动完成,而不需要CPU的干预。这对于高速数据传输和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非常有用。

网友N:
它有7个DMA通道(CH0~CH6),每个通道可以服务一个外设与存储器之间的DMA数据传输,而且通道之间相互独立。

网友V:
可以实现数据的直接传输,进步数据传输的服从。

网友W:
实现了数据的直接传输,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合规性。

网友X:
实现了数据的直接传输,进步了数据传输的合规性。

网友M:
在 GD32F130 中使用 DMA 功能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Y:
GD32f130提供多个DMA和通道,允许您选择合适的通道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Z:
利用dma功效时必要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以及完整性,防止数据丢失或者毛病

网友AA:
实现了数据的直接传输,前进了数据传输的合规性。

网友AB:
在GD32f130中采用DMA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AC(2023-11-02):
gd32f130供给多个dma以及通道,容许您选择适合的通道来满意您的利用需求。

网友AD:
在利用DMA的功能时,必须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以防止数据丢失或缺陷

网友AE:
实现数据直接传输,提高数据传输合规性。

网友AF(2023-12-07):
在gd32f130中采纳dma可以进步数据传输的服从以及响应速度

网友AG:
GD32f130提供多个dma和信道,允许您选择合适的信道来满足您的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