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读保护

楼主(2023-09-30):
GD32可以通过选项字节来设置是否对Flash进行是否进行读写保护,FMC的保护状态有3种状态,一般使用的是低保护,低保护使能情况下,是不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和仿真调试,也不可以通过外部工具直接读取内部flash的程序。但是内部程序可以对flash进行操作,也可以通过内部程序进行选项字节的修改。

网友A:
好像很多MCU都是支持读写保护的

网友B:
读保护不知道是否支持?

网友C:
用jlink实现读写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这种保护好像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
其实数据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吧,也不用担心被人复制啥的

网友F:
GD还有这功能呐,那还是不错的嘞

网友G:
话说这种保护不能实现下载和仿真,以后升级咋弄?

网友H:
这不就是jlink的读保护功能么

网友I:
还不错,可以防止被人简单的**之类的

网友J:
这种选项字节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K:
建议配合混淆加密,这种更加保护自己的芯片不被**

网友L:
读保护是开启了防反读的功能,并没有停止调试接口的功能;但是存在一些情况,触发了读保护本身的防护机制并擦除了桩端代码后,读保护功能依然开启,此时发现可通过 JlinkCommander 进行读写寄存器。

网友M:
MCU 在上电后,检测到读保护开启到保护,这段时间我们手动是无法介入的。

网友N:
如果在 MCU 初始化后到保护功能开始生效将 SPC 字节改写并启动,则可以达到**的目的,当然厂家为了进一步保护固件,在**安全保护功能后,会主动删除闪存空间内的数据。

网友O:
芯片读保护以后,flash将不可以从外部读取,这样可以防止别人读取或者盗取芯片代码,如果想再次烧录代码,需要解除保护

网友P:
串口DMA 发送与接收需要定义一个缓冲区用于存放需要发送和接收未处理的数据,通常做法为给发送和接受各自定义一个字节数组BUFFER,用于存放临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