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开发---USART使用DMA时能省多少时间

楼主(2023-09-30):
DM, DMA, SAR, ST, STM

STM32方案时,常用DMA传输数据,好给MCU省下资源去干干其它的事。

模模糊糊的概念中,DMA 就是又省又快!到底有多快有多少省呢?闲着手痒搞搞测试,结果还真有些惊喜!

将分别测试USART通过printf、DMA两种方式,测试输出数据(TX)时,在耗时、速度上的差别。

楼主:
、测试环境
硬件:  STM32F103C8 (还是这个大爱的板子,贼好用)

软件:  Keil_5.27(5.27!!!)

上位机:  秉火串口调试助手(V1.0最好用)

逻辑分析软件:  pulseview(开源,界面和设置都很简洁)

楼主:
测试用代码

楼主:
代码三处要点
红点处:自定义的运行时长观察函数,放置在3个地方,获取期间两段运行时长,单位是us ;

楼主:
黄色1: printf(), 就是平时l输出至上位机的 printf(), 其底层fputc已重定向输出至USART1,

楼主:
黄色2:print(), 注意名称少了个f,自定义的函数, USART1通过DMA输出参数传递的字符串;

楼主:
普通发送printf()函数,  fputc的重定向代码
// 重定向fputc函数
// printf的输出,指向fputc,由fputc输出到串口
// 这里使用串口1(USART1)输出printf信息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重要判断
    if(xFlag.PrintfOK == 0) return 0;    // 判断USART是否已配置,防止在配置前调用printf被卡死

    while((USARTx ->SR&0X40)==0);        // 等待上一次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USARTx ->DR = (u8) ch;                   // 写DR,串口1将发送数据
        return ch;
}

楼主:
DMA配置代码,print()函数

/******************************************************************************
* 函  数: print
* 功  能: UART使用DMA发送数据
* 参  数: u8* charTemp  要发送的字符串首地址
* 返回值:
* 备  注: 魔女开发板团队  资料存放Q群:262901124        最后修改_2020年05月10日
******************************************************************************/
void print(char* charTemp)
{
    u32 num = 0;
    char* t=charTemp ;
    while(*t++ !=0)  num++;

        RCC->AHBENR|=1<<0;                                     // 开启DMA1时钟
        DMA1_Channel4->CPAR  = (u32)&USARTx->DR; // 外设地址
        DMA1_Channel4->CMAR  = (u32)charTemp;    // 存储器地址
        DMA1_Channel4->CNDTR = num;                     // 传输数据量
        DMA1_Channel4->CCR   = 1<<4;                       // 数据传输方向   0:从外设读   1:从存储器读
        DMA1_Channel4->CCR  |= 0<<5;                       // 循环模式       0:不循环     1:循环
        DMA1_Channel4->CCR  |= 0<<6;                      //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1_Channel4->CCR  |= 1<<7;                       //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1_Channel4->CCR  |= 0<<8;                       // 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DMA1_Channel4->CCR  |= 0<<10;                      // 存储器数据宽度8位
        DMA1_Channel4->CCR  |= 0<<12;                      // 中等优先级
        DMA1_Channel4->CCR  |= 0<<14;                      //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1_Channel4->CCR  |= 1<<0;             // 开启DMA传输
}

楼主:
运行耗时 - 测试结果
使用printf()和print()通过USART1输出27个字节, 然后把监察到的运行时长打印到上位机,结果如下:

楼主:
直接数据
     数据处理的耗时相差230倍!!!

     使用DMA省99.5%的耗时!!!

楼主:
理解思考
       printf的耗时,应该耗在每发一个字节,芯片都要while(), 一个字节挨一个字节地while()死等着发送, 计算可知115200波特率下,每一个字节要87us,  那27个字节, 它就要等待27次87us , 就是 2343us了, 加上命令处理时间, 打印中的结果2769us,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  注意, 这个在等人的主角是芯片, 这个时候它是不能干其它的事情的, 除非有中断突然出现. 特别特别地注意: 如果死等的这个时候有中断出现, 而中断处理时长超过87us, 那就会有另一个头疼的问题:  USART的数据被打断打乱!

楼主:
       而print通过DMA发送,12us的耗时应该就是代码指令操作的时间:主芯片给运输队伍下命令:你们去A地方,把num个纸箱,搬到B地方。几句话, 用时12us.

楼主:
       我们再进一步: 12us是主芯片动动嘴皮下命令的时长,不是运输队伍工作的时长,那它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

楼主:
、逻辑分析仪 - 测试结果
直接上波形的运行截图, 两个截图都是发送27个字节的波形时长:

楼主:
可以看到,printf产生波型比DMA耗时, 大概多10%左右的时间, 但两者的波型时长相差很小,

说明尽管在输出数据时处理方式不同, 芯片运行耗时两者相差巨大, 但最终在硬件产生数据波型的工作中, 都得按协议走.

楼主:
计算分析
说说printf产生波型要比DMA耗时多的理解:  上面计算过, 波特率115200时, 每个字节占用10个时钟, 计算数值是每个字节波形长86.8us,  27个字节的波型总长是2343us,  这个计算数值和在DMA传输时的实测数值2344us是一致的;但是使用printf的while死等输出, 27字节的数据波形时长要2579us, 足足多了236us, 应该是每两个字节间得处理死等的判断代码和命令, 造成了字节与字节间的空白浪费;

楼主:
疑问
还有1个小问题, 暂时没找到答案: 在使用自定义的print函数通过DMA发送数据, 200字节左右, 数据都是准确的, 但大约500字节以上时,出现头尾的数据有失真的情况,不是偶然发生, 是每次都在同样的位置出现小量数据错误, 多次排查均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先做个记录, 后续有时间再放灯下挑挑.

网友A:
如果波特率较低,那么即使使用DMA,节省的时间可能相对较少。

网友B:
在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时,数据可以直接从内存传输到USART模块,无需CPU的干预,从而大大节省了CPU的时间。具体来说,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的时间主要包括数据传输时间和DMA配置时间两部分。

网友C:
可以显著减少CPU的负载,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D:
具体能够省去多少时间,还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实现方式进行评估和测试。

网友:
DMA可以在后台完成数据传输,使CPU能够更快地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
对于大量数据的传输,DMA可以显著减少传输时间,因为它可以连续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干预。

网友E:
在使用DMA之前,通常的实现方式是通过CPU不断轮询USART接收/发送数据寄存器来完成数据传输,这种方式会对CPU的负载造成较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而通过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将数据传输的任务交给DMA控制器处理,从而有效地减轻CPU负担,提高系统的性能和效率。

网友F:
用DMA的话可以将波特率调高点吗

网友B:
在需要高效数据传输的应用中,DMA通常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G:
使用 DMA 进行 USART 数据传输可以节省高达 90% 的时间

网友H:
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合理配置DMA的参数和缓存,以提高DMA的传输效率和稳定性。同时,在使用DMA时,也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中断处理时间和数据传输的错误率等。

网友I:
如果需要传输的数据量较小,使用DMA可能不会显著提高性能,因为DMA的设置和管理本身也需要一些时间。

网友J:
波特率低用DMA也是会节省时间的啊

网友K:
在一些高速通信场景下,使用DMA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从而节省时间。

网友L:
在需要高效数据传输的应用程序中,DMA通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网友M:
它可以显著降低CPU的负载,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N:
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取决于评估和测试的具体应用场景和实现方法。

网友O:
DMA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P:
DMA是不需要cpu干预,那不就都是省下的时间

网友Q:
不是应该波特率越慢越省时间吗

网友R:
一般来说,使用DMA可以节省99.5%以上的时间。

网友:
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硬件配置。

网友S:
USART使用DMA时可以省去大量的CPU处理时间

网友T:
使用DMA进行USART数据传输可以大大提高传输效率,减少CPU占用率,从而节省时间。

网友U:
当使用 DMA 进行 USART 数据传输时,DMA 控制器会直接负责数据传输,而不是通过 CPU 进行数据处理。这使得 CPU 能够在传输过程中执行其他任务,从而提高了整体系统的利用率。同时,DMA 传输通常比 CPU 直接处理数据传输更快,因为它可以并行处理多个数据传输任务。

网友V:
节省的时间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配置。

网友W:
如果需要传输大量的数据,使用DMA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DMA可以按块传输数据,而无需CPU逐个字节地处理数据。这样可以显著减少传输时间。

网友X:
使用DMA来实现USART通信可以显著提高性能和效率,特别是在高数据量和高波特率的情况下。省多少时间具体取决于上述因素以及硬件和软件的优化程度。

网友Y:
实际的时间节省取决于系统的整体架构、数据处理的复杂性和其他因素。

网友S:
使用USART的DMA 可以提高串口数据传输的效率和质量,但具体能省多少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串口波特率、数据大小、传输距离、微控制器性能等。

网友Z:
DMA可以在后台完成数据传输,使CPU可以更快地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AA:
使用低波特率的DMA也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AB:
我可以用DMA增加一点波特率吗

网友AC:
在一些高速通信场景下,利用dma可以明显进步数据传输的服从,从而节省时间。

网友AD:
发送的时间就都省下了吧

网友AE: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将数据传输时间缩短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网友AF:
如果CPU的处理能力有限,使用DMA可以将数据传输的任务从CPU转移到DMA控制器,从而减轻CPU的负载。这样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AG:
数据传输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数据传输时间 = (数据长度 + 1) / 波特率 × 10^6

其中,数据长度是指要传输的数据的字节数,波特率是指USART模块的波特率。

DMA配置时间则取决于具体的DMA配置和硬件环境。

网友S:
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来实现USART 通信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H:
使用DMA可以大大减少CPU的闲置时间,提高系统的并发性和响应能力。

网友AI:
使用DMA传输数据时,CPU无需直接参与数据的传输过程,而是将数据传输的任务交给DMA控制器完成。这样,CPU可以在数据传输期间执行其他任务,而无需等待USART传输完成。

网友A: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115200波特率的USART,每一个字节的发送或接收都需要等待87us的时间,如果是27个字节,那么就需要等待2343us的时间。而如果使用DMA进行传输,就可以避免这种等待,从而节省时间。

网友AG:
以USART1为例,当波特率为9600bps时,使用DMA传输可以节省约2.5us的时间,当波特率为115200bps时,使用DMA传输可以节省约8.3us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时间节省值仅供参考,实际的时间节省值可能因具体的应用环境和参数而有所不同。

网友AJ:
具体能节省多少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数据传输量、数据传输速率、CPU的处理速度等。

网友AK:
使用DMA传输数据可以大大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从而节省时间。具体来说,节省的时间取决于数据的大小和传输的频率。

网友T:
节省的时间取决于数据量、传输速度、CPU和DMA控制器的性能等因素。

网友AL:
在传统的串口通信中,数据发送或接收通常需要CPU的直接参与。每个字节的发送,都需要CPU进行控制,等待传输完成,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字节的发送。这种传输方式在处理大量数据时,会占用CPU大量的时间,导致效率低下。

网友AF:
具体省去的时间取决于串口通信的速率、数据传输量、以及数据传输方式等因素。

网友AM:
在高速串口通信中,如果每秒需要传输大量的数据,采用基于CPU的轮询方式可能会耗费大量的CPU处理时间和带宽资源,导致系统性能下降。而利用DMA机制,可以将数据传输任务分离出来,卸载CPU的负担,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AE:
DMA允许数据在内存和USART之间直接传输,而无需CPU的干预。这样可以减少CPU的负载并提高系统性能,特别是在大量数据传输的情况下。

网友AN:
使用DMA的好处在于释放CPU的负载,使其能够并行执行其他任务,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

网友X:
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大大减少CPU的等待时间,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AO:
USART使用DMA时能够节省的时间取决于具体的传输数据量和波特率,以及DMA的配置和硬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