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专题 UART-DMA 】

楼主(2023-09-30):
环境搭建:
硬件平台:STM32H750XBH6
开发环境:STM32CubeMX V6.8.1+KEIL V5.28.0.0
STM32H750固件版本:package V1.11.0
仿真下载驱动:ST-Link
上一节使用了中断的方式实现了uart,这一节使用DMA方式实现

什么是DMA??
DMA(Direct Memory Access)是一个硬件功能,用于使外围设备能够直接与系统内存进行数据交换,而不需要CPU的直接干预。这种方法减少了CPU的负担,并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尤其是对于大数据块的移动或复制操作。

在STM32微控制器中,DMA主要与各种外围设备(如UART、SPI、ADC等)结合使用,以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例如,您可以使用DMA直接将ADC转换的数据存储到内存数组中,或从内存数组中发送数据到UART,而不需要在每次数据传输时都中断CPU。

楼主:
STM32中DMA的主要特点:
数据传输的自动管理:一旦DMA传输被设置和启动,DMA控制器会自动管理整个数据传输过程,而不需要CPU的任何干预。
多个通道:STM32的DMA通常具有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与不同的外围设备关联。
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向:DMA可以从外围设备到内存、从内存到外围设备或者从内存到内存之间移动数据。
中断功能:当DMA传输完成或发生错误时,可以配置DMA产生一个中断。这使得CPU可以知道传输的状态,并采取相应的操作。
循环模式:在某些应用中,可以设置DMA在完成传输后自动重新开始,这在音频流或PWM波形生成等应用中很有用。
灵活的配置:可以配置数据的大小(例如8位、16位或32位)、增量地址等。

楼主:
使用场景:
音频和视频流:例如,从ADC采集音频数据或将音频数据发送到DAC。
通信接口:例如,从UART接收数据或向SPI发送数据。
数据缓冲:例如,当从一个传感器快速采集数据时。
任何需要大量数据移动或复制的场景,其中CPU的直接 involvement 可能会成为瓶颈。

楼主:
看一下手册中的介绍

楼主:
DMA的基本框图通常包括以下组件:

DMA控制器(DMA Controller):这是DMA操作的核心,它负责管理数据的传输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数据通道(Channel):DMA控制器中的每一个数据传输路径称为一个通道。
源地址寄存器(Source Address Register):存储数据将从哪里开始传输的内存地址。
目标地址寄存器(Destination Address Register):存储数据将被传输到哪里的内存地址。

楼主:
此外还有

计数器(Count Register):记录还有多少数据需要传输。
控制逻辑(Control Logic):这部分负责决定何时开始传输、何时停止,以及数据是如何被传输的。

楼主:
当DMA传输开始时:

CPU首先设置DMA控制器,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以及要传输的数据长度。
DMA控制器接管总线,开始数据传输。
当所有数据都已传输或达到设定的计数器值时,DMA控制器生成一个中断,通知CPU数据传输已完成。

楼主:
Cubemx配置DMA

第一种可以直接在DMA进行配置

楼主:
第二种通过所在外设配置

楼主:
使用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与DMA(Direct Memory Access)结合进行数据传输时,你可以选择是否启用UART的中断。

楼主:
以下是两种常见的应用场景:

仅使用DMA,不使用UART中断:
当DMA传输完成后,DMA会产生一个中断(这是DMA自己的中断,与UART的中断不同)。
你可以在DMA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或执行相关操作。
在这种场景下,UART的中断不是必需的,因为DMA已经处理了大部分的数据传输工作。

楼主:
同时使用DMA和UART中断:
除了DMA完成中断外,你可能还想知道其他UART相关的事件,例如错误条件(如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等)。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同时启用UART的中断以处理这些特殊的事件。
这样,即使DMA负责主要的数据传输工作,UART的中断仍然可以为你提供关于UART状态的额外信息。

楼主:
所以,决定是否开启UART的中断取决于你的具体应用需求。如果你只关心数据的传输,并依赖DMA来通知你何时完成,那么你可能不需要开启UART的中断。但是,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UART相关的状态或错误信息,那么启用UART的中断可能会很有用。

楼主:
这里我们开启usart的中断吧,上一个实验使用到了,这里依然开启,不然使用中断的就用不了了

楼主:
DMA两种模式
Normal 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当DMA传输所需的数据字节数完成后,传输会自动停止。
这意味着,如果你设置DMA传输100个字节,那么在这100个字节被传输后,DMA会停止,并可能产生一个中断(如果你已经使能了DMA完成中断)。
为了再次进行传输,你需要重新设置和启动DMA。

楼主:
Circular 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当DMA传输所需的数据字节数完成后,DMA不会停止,而是回到开始的位置,并继续传输。
使用前面的例子,如果你设置DMA在circular模式下传输100个字节,那么在这100个字节被传输后,DMA会再次从头开始传输相同的数据块,如此循环。
这种模式在需要持续不断的数据传输,如音频流、传感器数据读取等场景下非常有用。
即使是在circular模式下,DMA仍然可以在每次完成数据块传输后产生中断。

楼主:
应用场景的例子:

Normal 模式:假设你从一个传感器读取数据,但只在特定事件或条件下这样做。这时,你可以设置DMA在normal模式下工作,每次需要读取数据时重新启动DMA。

楼主:
Circular 模式:假设你正在从一个麦克风捕获音频数据并将其传输到一个缓冲区进行处理。你**持续不断地获取数据而无需手动重新启动DMA。在这种情况下,circular模式是完美的选择。

楼主:
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不过,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应确保正确地管理和同步DMA传输,以避免数据丢失或其他问题。

楼主:
DMA映射图,找死没找到在手册哪儿啊,看的野火的

楼主:
CUBEMX配置如下,原来不动,添加DMA

楼主:
实现功能与上一节一样

楼主:
上一节改进代码,串口回显只有正确匹配才回显

网友A:
DMA的速度有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