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 串口DMA配置与使用(含代码)

楼主(2023-09-30):
这一篇可和AD那篇一起stm32外部AD——ADC08060 驱动_居安士的博客-CSDN博客

搜索stm32代码大部分的DMA配置都和内部AD相连,没有单独实现串口DMA的,对于外部AD或者其他应用需要单独启用串口DMA的应用,本篇或许可以给大家以参考

当我们计算的串口波特率 无法满足数据传输速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将串口设置为DMA发送(不占用CPU资源),但是这样也不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用抽帧的方法进行发送,接下来会依次进行详解。
串口DMA配置方法

在配置串口DMA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自己的串口是usart1还是usart2

不同的usart对应着不同的DMA,以及不同的数据流

楼主:
usart2对应着DMA1通道4的数据流5和数据流6

usart1对应着DMA2通道4的数据流5和数据流7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我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备注出来(备注乱码忽略),大家直接对应修改即可!!赞赞

楼主:
下面是usart2的
//-----------------DMA1配置-------------------------------------
void uart2_init(int bp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修改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修改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A2¸修改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A3¸修改

                //USART2¶Ë¿ÚÅä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修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Óù¦Ä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ËÙ¶È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ÍÆÍ츴ÓÃ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ÉÏÀ­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修改

                //USART2³õʼ»¯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ps; //²¨ÌØÂÊ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Ö³¤Îª8λÊý¾Ý¸ñ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Ò»¸öֹͣ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ÎÞÆæÅ¼Ð£Ñé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CTS; //ÎÞÓ²¼þÊý¾ÝÁ÷¿ØÖ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ÊÕ·¢Ä£Ê½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³õʼ»¯´®¿Ú2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修改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修改

                //Usart2 NVIC ÅäÖ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ÉèÖÃϵͳÖжÏÓÅÏȼ¶·Ö×é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Ú1ÖжÏͨµÀ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ÇÀÕ¼ÓÅÏȼ¶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ÓÓÅÏȼ¶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µÀʹÄÜ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ù¾ÝÖ¸¶¨µÄ²ÎÊý³õʼ»¯VIC¼Ä´æÆ÷¡¢
}
void usart2_dma_Config(uint32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 //修改
                DMA_DeInit(DMA1_Stream6);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6) != DISABLE){} //µÈ´ýDMA¿ÉÅäÖÃ

                /* ÅäÖÃ DMA Stream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µÀÑ¡Ôñ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USART2->DR); //DMAÍâÉè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usart2_dma_buffer; //DMA ´æ´¢Æ÷0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æ´¢Æ÷µ½ÍâÉè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byteLen; //Êý¾Ý´«ÊäÁ¿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ÍâÉè·Ç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æ´¢Æ÷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ÍâÉè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æ´¢Æ÷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ʹÓÃÆÕͨ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ÖеÈÓÅÏȼ¶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æ´¢Æ÷Í»·¢µ¥´Î´«Êä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ÍâÉèÍ»·¢µ¥´Î´«Êä
                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修改
                DMA_Cmd(DMA1_Stream6, ENABLE);
}
void usart2_dma_ConfigHalfWord(uint16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 //修改
                DMA_DeInit(DMA1_Stream6);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6) != DISABLE){} //修改

                /* ÅäÖÃ DMA Stream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µÀÑ¡Ôñ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USART2->DR); //DMAÍâÉè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        )usart2_dma_buffer; //DMA ´æ´¢Æ÷0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æ´¢Æ÷µ½ÍâÉè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byteLen; //Êý¾Ý´«ÊäÁ¿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ÍâÉè·Ç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æ´¢Æ÷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ÍâÉè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æ´¢Æ÷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ʹÓÃÆÕͨ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Medium; //ÖеÈÓÅÏȼ¶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æ´¢Æ÷Í»·¢µ¥´Î´«Êä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ÍâÉèÍ»·¢µ¥´Î´«Êä
                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修改
                DMA_Cmd(DMA1_Stream6, ENABLE);
}
void usart2_dma_ConfigByte(uint8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 //修改
                DMA_DeInit(DMA1_Stream6);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6) != DISABLE){} //修改

                /* ÅäÖÃ DMA Stream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µÀÑ¡Ôñ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USART2->DR); //修改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        )usart2_dma_buffer; //修改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æ´¢Æ÷µ½ÍâÉè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byteLen; //Êý¾Ý´«ÊäÁ¿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ÍâÉè·Ç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æ´¢Æ÷ÔöÁ¿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ÍâÉè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æ´¢Æ÷Êý¾Ý³¤¶È:8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ʹÓÃÆÕͨģ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Medium; //ÖеÈÓÅÏȼ¶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æ´¢Æ÷Í»·¢µ¥´Î´«Êä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ÍâÉèÍ»·¢µ¥´Î´«Êä
                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修改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6, byteLen);
                DMA_Cmd(DMA1_Stream6, ENABLE);

楼主:
我们除了需要修改串口号,IO口号,还要注意修改一个是数据流(RX和TX要注意区分,我这里是TX) 另一个是DMA内存号

楼主:
.h文件别忘了加: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uart2_init(int bps);
void usart2_dma_Config(uint32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void usart2_dma_ConfigHalfWord(uint16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void usart2_dma_ConfigByte(uint8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楼主:
DMA串口发送
我们在配置里面,已经将串口DMA发送的代码写过了,就是函数:usart2_dma_ConfigByte(uint8_t * usart2_dma_buffer, int byteLen)

我们是不可以把AD输出的input直接用串口输出的,这样会掉帧,所以所有的数据我们都先放进一个缓冲区,再从缓冲区里面读取。

之后我们只需要调用函数 usart2_dma_ConfigByte(数据缓冲区名称,一次传输的数据个数);

楼主:
当我们这样写之后,会发现依然漏掉数据,这是因为仅仅串口DMA发送,只是不占用CPU资源,但是速度上不会有很大提高,我们需要使用“抽帧”方法 :

即计数存多幅图的图像,之后只输出一幅图图像,保留足够的时间给串口进行传输

在这里我们需要设计两个计数器:一个是像素计数器(计数输出一幅图的所有像素个数);另一个是帧计数器(计数输出图的个数)

假如我一幅图是552个像素,那么像素计数器=552的时候,帧计数器应该+1

再利用AD的上升沿作为像素计数器加一的标志

楼主:
总结如下:每来一个AD上升沿,我们进行一次中断,将AD输出数据input存一次缓冲区,像素计数器+1;当像素计数器=552的时候,帧计数器+1,当帧计数器=n时(n为多少帧发一次,n越大越慢,可以进行几次尝试,选择最小的n值),启动串口DMA发送

楼主: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nt i=0;
        uint8_t frameBufCopy[1024];//缓冲区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SET) //中断
        {

                  frameBuf[pixleInd]=input;

                        pixleInd++;     //像素计数器
                  if(pixleInd>=552)
                        {
                                 pixleInd=0;
                                 frameCount++;//帧计数器
                        }
                        if(frameCount>=100)
                        {
                                frameCount=0;

                           memcpy(frameBufCopy,frameBuf,552);
               usart2_dma_ConfigByte(frameBufCopy,552);//串口发送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
//}

}

楼主:
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DMA发送的缓冲区和计数器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楼主:
  1. extern uint8_t frameBuf[1024];
  2. extern u16 pixleInd;
  3. extern u16 frameCount;

楼主:
(2)串口DMA发送前拷贝数据

在串口发送的时候,AD还在不断覆盖缓冲区,需要把将要发送的数据拷贝出来,放进一个单独的缓冲区,在这里,使用了memcpy函数

void *memcpy(void*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楼主:
它用来做内存拷贝,你可以拿它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可以指定拷贝的数据长度;

它由src指向地址为起始地址的连续n个字节的数据复制到以destin指向地址为起始地址的空间内。

楼主:
我这里的数据是用眼睛去看,由于视觉残留,少图没关系,如果大家对应数据完整性要求特别高, 而数据本身又是M级别的速率,就不要使用串口,应该使用网口

网友A:
在DMA传输完成时配置和处理DMA中断。DMA传输完成后,您可以执行相应的处理操作,如更新缓冲区指针、发送/接收完成的回调等

网友B:
接收缓冲区的长度不超过设定的最大长度。如果接收的数据不是连续的,可以关闭串口空闲中断,使用DMA传输完成中断来接收定长数据。

网友C:
在进行DMA串口传输之前,需要对DMA通道进行初始化和配置,包括数据传输的基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大小、传输模式等参数。同时还需要设置中断请求和错误处理机制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D:
DMA传输过程中需要关注数据的传输状态,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或异常情况

网友E:
如果接收的数据是定长的且是连续的,可以使用串口空闲中断。

网友F:
在串口DMA使用中需要配置DMA缓存区的大小、位置等参数,DMA缓存区能够满足串口数据的传输需求。

网友G:
DMA缓存的配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参数,如缓冲区大小、缓存类型等, 保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H:
如果启用了DMA传输中断,需要编写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I:
在使用DMA接收数据时,需要注意避免出现ORE上溢错误。如果在串口初始化并使能DMA之前有数据来,MCU是不能接收的。如果此时数据寄存器USART_DR存在一个数据,再来一个数据,就会导致ORE上溢错误。一旦产生上溢错误后,就无法再触发DAM请求,即使之后再启动DMA也不行,无法触发DMA请求就无法将数据寄存器内的数据及时转移走,如此陷入死锁。

网友J:
空闲中断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K:
DMA缓存可以当做二级缓存使用,需要注意缓存的大小和分配方式,以提高DMA的传输效率。

网友L:
在DMA串口传输过程中,需要对传输完成中断和错误中断进行处理。

网友K:
在配置串口 DMA 时,关注功耗优化。可以通过使用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M:
当DMA传输完成后,会产生一个中断,此时可以更新接收缓冲区的状态,或者开始下一次DMA传输。

网友N:
如果使能了DMA传输中断,则需要编写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O:
dma传输进程中必要存眷数据的传输状况,及时处理大概呈现的毛病或者异常情况

网友P:
若是接管的数据是定长的且是持续的,可以利用uart余暇间断。

网友Q:
数据不连续的话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R:
在使用串口 DMA 时,可能需要处理中断。确保正确配置中断控制器,以支持串口 DMA 传输所需的中断。

网友S:
需要选择合适的DMA通道来与串口进行数据传输。确保选择的DMA通道与您要使用的串口接口兼容,并且没有与其他设备或功能冲突。

网友T:
在串口DMA使用中需要配置DMA中断的触发条件和处理方式,以便于及时响应和处理串口数据传输的变化和错误。

网友U:
DMA传输的方向,即是从内存到串口(发送)还是从串口到内存(接收)。

网友V:
抽帧是什么方法啊

网友:
在使用串口DMA之前,需要配置DMA传输方向。串口数据通常是异步传输,需要配置DMA传输方向为输入或输出。

网友W:
在使用DMA时应该注意数据的实时性,因为DMA传输一旦开始,数据的传输速度会非常快

网友X:
选择适当的触发源来触发DMA传输。这可以是串口的发送/接收中断、硬件触发信号或其他外部事件

网友Y:
DMA传输的模式,如循环模式或单次传输模式。循环模式可用于连续的数据传输,而单次传输模式适用于一次性传输。

网友R:
在使用串口DMA之前,需要配置DMA请求。串口DMA通常使用软件DMA请求,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发送DMA请求,以启动DMA传输。

网友Z:
使用串口DMA之前,需要配置DMA数据宽度。串口数据通常是8位、16位或32位,需要配置DMA数据宽度与串口数据宽度一致。

网友AA:
配置 DMA 控制器的参数,如传输方向、数据宽度、传输时序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配置。

网友AB:
源端和目的端的数据宽度定义一致。除了考虑配置满足实际需要的数据宽度外,还要注意将源端、目的端的数据访问宽度配置一致。否则可能会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AC:
选择适合的DMA通道用于串口数据传输。不同的DMA通道可能拥有不同的特性和性能

网友AD:
在进行DMA配置和使用时,需要制定相应的缓冲区管理策略,包括缓冲区的分配、初始化、读写操作等。

网友AE:
在传输正常完成时,通过中断处理程序来通知上层应用程序所需的数据已经就绪;在传输出现错误时,则需要进行相应的错误处理和异常处理。

网友AF:
为DMA传输设置合适的缓冲区。

网友AE:
DMA串口传输通常需要使用缓冲区来存储接收或发送的数据。

网友AG:
在使用DMA传输数据时,可能会有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AH:
在使用DMA时,通常需要使能相关的中断。在配置中断时,需要注意清除相应的标志位,以避免出现错误的中断处理。

网友AI:
串口DMA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DMA通道。在配置串口DMA之前,需要确认该DMA通道是否已经被其他外设使用,如果已经被其他外设使用,需要重新配置或者使用其他DMA通道。

网友AJ:
同时使用多个DMA通道, 为每个通道设置适当的优先级

网友X:
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来实现,例如奇偶校验、帧校验等。

网友AK:
如果接收定长数据且数据是连续的可以使用串口空闲中断,但要注意USART2_RX_LEN < USART2_MAX_RX_LEN;如果数据不是连续的,把串口空闲中断关闭,采用DMA传输完成中断来接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