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单片机bootloader及在线升级IAP基本原理

楼主(2023-09-30):
前言
在线升级是产品开发维护的必要功能之一,对产品的迭代优化、需求定制、稳定性提升以及人力节约上提供了很大帮助。就像我们的手机更新系统一样不断地升级不断地有新的体验。
此部分内容从基于STM32F407进行BootLoader、内存分布、IAP升级原理、升级模式等方面进行介绍,其它类型的单片机可进行参考设置。

二、背景知识补充
先梳理一下STM32启动过程以及变量、代码在内存中分布过程。

2.1 系统启动过程
了解STM32的启动过程可以从启动文件以及上电执行了一些流程开始。

楼主:
首先是启动文件,启动文件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里还有一点也要说一下,如果使用了c++的类定义了对象,构造函数会在标准库__main中执行,也就是在执行主函数main前所有的全局变量构造函数均已初始化完成。

楼主:
中断函数的地址是由keil编译器固定好的,更改编程ROM初始地址,中断函数地址会相应的在生成的bin文件中被改掉。

楼主:
2.2 内存映射分布
下面说一下内存映射的过程:

楼主:
单片机有两个引脚会引出来,当外部给不同电平时产生不同的内部地址映射,正常用的就是从主Flash映射,从系统存储器映射常用来ISP串口一键下载,从SRAM映射常用来调试程序,解锁flash等。

楼主:
当从0x00000000映射到FLASH上时,0x00000000-0x000fffff就相当于FLASH0x08000000-0x080fffff的别名,操作谁都一样,就像指向指针的指针。

楼主:
接下来就是代码变量堆栈的分布情况了,这里以从flash启动为例。

楼主:
正常编写完程序,用keil编译后生成的bin文件或是烧写程序到单片机都是只有FLASH(相当于ROM)里的内容,具体可以通过map文件查看。

楼主: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8000189

  Load Region LR_IROM1 (Base: 0x08000000, Size: 0x000005a8, Max: 0x00080000,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_IROM1 (Exec base: 0x08000000, Load base: 0x08000000, Size: 0x00000590, Max: 0x00080000, ABSOLUTE)

    Exec Addr    Load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8000000   0x08000000   0x00000188   Data   RO          232    RESET               startup_stm32f40_41xxx.o
    0x08000188   0x08000188   0x00000008   Code   RO          290  * !!!main             c_w.l(__main.o)
    0x08000190   0x08000190   0x00000034   Code   RO          449    !!!scatter          c_w.l(__scatter.o)
    0x080001c4   0x080001c4   0x0000001a   Code   RO          451    !!handler_copy      c_w.l(__scatter_copy.o)
    0x080001de   0x080001de   0x00000002   PAD
    0x080001e0   0x080001e0   0x0000001c   Code   RO          453    !!handler_zi        c_w.l(__scatter_zi.o)
    0x080001fc   0x080001fc   0x00000002   Code   RO          317    .ARM.Collect$libinit$00000000  c_w.l(libinit.o)
    0x080001fe   0x080001fe   0x00000004   Code   RO          323    .ARM.Collect$libinit$00000001  c_w.l(libinit2.o)
    0x08000202   0x08000202   0x00000000   Code   RO          326
    0x08000226   0x08000226   0x00000002   PAD
    0x08000228   0x08000228   0x00000010   Code   RO          214    .emb_text           sys.o
    0x08000238   0x08000238   0x0000001c   Code   RO            3    .text               main.o
    0x08000254   0x08000254   0x0000001a   Code   RO          139    .text               stm32f4xx_it.o
    0x0800026e   0x0800026e   0x00000002   PAD
    0x08000270   0x08000270   0x00000210   Code   RO          188    .text               system_stm32f4xx.o
    0x08000480   0x08000480   0x00000040   Code   RO          233    .text               startup_stm32f40_41xxx.o
    0x080004c0   0x080004c0   0x0000002c   Code   RO          259    .text               iap.o
    0x080004ec   0x080004ec   0x00000006   Code   RO          288    .text               c_w.l(heapauxi.o)
    0x080004f2   0x080004f2   0x0000004a   Code   RO          308    .text               c_w.l(sys_stackheap_outer.o)
    0x0800053c   0x0800053c   0x00000012   Code   RO          310    .text               c_w.l(exit.o)
    0x0800054e   0x0800054e   0x00000002   PAD
    0x08000550   0x08000550   0x00000008   Code   RO          318    .text               c_w.l(libspace.o)
    0x08000558   0x08000558   0x0000000c   Code   RO          379    .text               c_w.l(sys_exit.o)
    0x08000564   0x08000564   0x00000002   Code   RO          390    .text               c_w.l(use_no_semi.o)
    0x08000566   0x08000566   0x00000000   Code   RO          392    .text               c_w.l(indicate_semi.o)
    0x08000566   0x08000566   0x0000000a   Code   RO          377    x$fpl$fpinit        fz_wm.l(fpinit.o)
    0x08000570   0x08000570   0x00000020   Data   RO          447    Region$Table       anon$obj.o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1 (Exec base: 0x20000000, Load base: 0x08000590, Size: 0x00000678, Max: 0x00020000, ABSOLUTE)

    Exec Addr    Load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000   0x08000590   0x00000014   Data   RW          189    .data               system_stm32f4xx.o
    0x20000014   0x080005a4   0x00000004   Data   RW          260    .data               iap.o
    0x20000018        -       0x00000060   Zero   RW          319    .bss                c_w.l(libspace.o)
    0x20000078        -       0x00000200   Zero   RW          231    HEAP                startup_stm32f40_41xxx.o
    0x20000278        -       0x00000400   Zero   RW          230    STACK               startup_stm32f40_41xxx.o

楼主:
通过编译的信息可以总结出stm32内存分布的情况,编译烧写目标为flash,上电运行到main函数前完成对ram的分配,ram中全局不为零变量从flash中复制,全局为零以及堆栈大小的信息包含在flash中的code中(具体在哪里暂时没找到,不过启动文件中可以设置堆栈大小的就证明了此部分的信息)在c语言库函数__mian()执行,运行过程中对堆栈进行操作。这里有一点药注意,当你操作msp堆栈指针时会清空局部变量的值。所以在BootLoader中尽量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
到这里基本启动过程以及内存分布就差不多了,iap操作就是操作这些地址及变量的分布。

楼主:
bootloader
BootLoader的意思就是启动引导,跟电脑启动先加载主板BIOS一样,引导程序从哪一部分映射地址启动。
BootLoader在stm32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原厂自带的boot,也叫做自举程序,一般用作ISP串口下载程序;另一类属于用户自定义的,用于制作IAP,跳转不同flash区域的代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蜗牛Jay」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58521/article/details/125355343

楼主:
3.1 原厂BootLoader

楼主:
原厂BootLoader在0x1fff 0000 - 0x1fff 77ff的stm32内部存储器内,大小为30K。通过boot引脚设置 boot0= 1;boot1= 0即可进入。

楼主:
STM32F407支持串口、can、USB进行自举升级程序。具体升级协议可自行参考stm32F407中文参考手册。原厂bootloader与flash的组合构成一种基本的升级模式,但会覆盖源程序。

楼主:
自定义BootLoader
此部分位于用户操作的flash区域,定义为执行用户逻辑程序APP前的一段引导。

楼主:
这部分可以引导具体执行从flash中哪个地址开始的程序。但基本流程是烧写两短代码BootLoader段和APP段。

楼主:
跳转代码很简单,执行一个函数即可,如下:

楼主:
iapfun jump2app; //定义函数指针
//跳转到应用程序段
//appx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楼主:
总的来说是两个操作,一个是将复位函数地址赋值给函数指针,设置堆栈栈顶的地址,第二个是执行函数指针指向的复位函数的地址。
flash源码文件的正确执行就是要正确设置PC和堆栈指针。PC指针指向当前运行的函数,如复位函数;主堆栈指针MSP与函数的嵌套有关,没有这个函数之间的嵌套跳转无法实现。

楼主:
具体使用可以这样,根据不同标志位跳转不同flash区域的代码,起到了一个引导加载不同程序的作用。

楼主:
                switch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
                                {
                                        case 0x00000011://跳转APP1
                                                                {
                                                                        if(((*(vu32*)(STM32_FLASH_APP1_BASE+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Flash区域
                                                                        {
                                                                                        if(Flag_Table.ull_vetofflen!=0x20000)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0x20000;//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
                                                                                iap_load_app(STM32_FLASH_APP1_BASE);//程序跳转
                                                                        }

                                                                }
                                                break;
                                        case 0x00000022://跳转APP2
                                                                {
                                                                        if(((*(vu32*)(STM32_FLASH_APP2_BASE+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Flash区域
                                                                        {
                                                                                        if(Flag_Table.ull_vetofflen!=0x40000)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0x40000;//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
                                                                                iap_load_app(STM32_FLASH_APP2_BASE);//程序跳转
                                                                        }

                                                                }
                                                break;
                                        default://默认在当前BootLoader中
                                                break;
                                }

楼主:
iap升级
单片机程序的烧录除了使用烧写器下载(ICP)和原厂BootLoader通过串口等外设烧录(ISP)外便是在源程序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进行修改内部FLASH进行升级操作(IAP),如果对接IAP的外设是无线网模块则可实现远程空中升级(OTA)。

楼主:
IAP升级意味着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进行升级跳转,无需操作boot引脚,实现更加自由灵活的升级方式。

楼主:
基本原理
IAP升级的基本原理就是流程图的后半段,通过BootLoader确定是否升级,升级的话去读写flash将代码写进入,不升级就跳转运行正常逻辑代码。

楼主:
升级模式
升级模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更多的均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演变。

楼主:
原厂bootloader+app

楼主:
此部分常用的名字叫做ISP自举下载。常规项操作,使用不方便需要操作外部boot的电平高低,基本不推荐。

楼主:
、自定义bootloader+app

楼主:
单区模式,用自定义的BootLoader代替原厂的,操作方便,通过正常逻辑代码中的外设进行指令级别的跳转无需配置boot引脚电平。缺点是无备份功能,在大容量flash单片机中有些空间未被使用,不用来做程序旧版本保存太浪费。

楼主:
自定义bootloader+app1+app2、

楼主:
双区模式,代码备份功能具备,当然对应的对于小容量产品就显的比较占用空间。双区模式又根据APP区的用法分为两种:一种是APP1只作为运行区域的代码,APP2只做备份区。另外一种是,APP1和APP2均可作为运行区域的代码区,随意切换,APP1运行时APP2区便作为备份区。

楼主:
第一种比较好实现,缺点就是每次升级都需要做一次代码的对调。第二种比较难以实现,因为flash中中断向量表地址偏移是固定的以及中断向量地址也是固定的,每一次编译后地址不会更改。简单点说就是同一份代码更改向量表偏移地址,生成的flash烧写文件BIN文件不一样,因此每次升级需要在单片机中更改源码文件。

楼主:
iap升级实例
这里以我测试用的双区模式为例,使用一个标志位进行APP1和APP2区域的切换。只讲基本过程,具体的串口升级协议没有添加,大家仅供参考。

楼主:
首先需要根据flash的情况进行分区确定每个扇区的功能,这次采用双BootLoader的设置,使用BootLoader1跳过sector1的分区,直接引导至BootLoader2,这样做的好处是把标志位放在了一个较小的分区,尽量减少空间浪费,正常Flag标志也存不了几个量。

楼主:
BootLoader2占空扇区2-4,大小96k。sector5-7存储APP1,sector8-10存储APP2.最后sector11预留使用。

楼主:
标志位区内容、

楼主:
目前标志位存两个变量,一个是用于跳转的flag当值为0x11时BootLoader2引导跳转至APP1区,当值为0x22时跳转至APP2区,其它值不跳转,,vetOffLen存储向量表偏移值,APP1对应0x20000,APP2对应0x40000。

楼主:
升级方案设计
升级方案如下图所示

楼主:
BootLoader设计
然后是BootLoader设计,BootLoader1的功能就是引导跳转至BootLoader2区,跳过flag区。

楼主:
源码如下:

int main(void)
{

        while(1)
        {
                        if(((*(vu32*)(0x08008000+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iap_load_app(0x08008000);//执行FLASH APP代码
                        }
        }
}

楼主:
BootLoader2的方案也很简单根据跳转标志跳转至APP1还是APP2,否则停留在当前BootLoader2中,同时进行将相对应的的中断向量表偏移长度写进flag区中。

楼主:
源码: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_flash.h"
#include "App_Init.h"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ysint();//系统初始化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 GP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 GP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while(1)
        {
                delay_ms(100);
                Read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读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0)
                {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 =0x00000011;//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0)
                {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 =0x00000022;//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
                switch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
                                {
                                        case 0x00000011://跳转APP1
                                                                {
                                                                        if(((*(vu32*)(STM32_FLASH_APP1_BASE+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Flash区域
                                                                        {
                                                                                        if(Flag_Table.ull_vetofflen!=0x20000)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0x20000;//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
                                                                                iap_load_app(STM32_FLASH_APP1_BASE);//程序跳转
                                                                        }

                                                                }
                                                break;
                                        case 0x00000022://跳转APP2
                                                                {
                                                                        if(((*(vu32*)(STM32_FLASH_APP2_BASE+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Flash区域
                                                                        {
                                                                                        if(Flag_Table.ull_vetofflen!=0x40000)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0x40000;//写入APP1的向量表偏移长度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
                                                                                iap_load_app(STM32_FLASH_APP2_BASE);//程序跳转
                                                                        }

                                                                }
                                                break;
                                        default://默认在当前BootLoader中
                                                                {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9);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10);
                                                                }

                                                break;
                                }
        }

}

楼主:
这个增加了一个按键选择功能,帮助测试APP1和APP2区代码的跳转。

楼主:
APP中升级处理
讲APP中升级处理前,先将一下APP区代码的结构,如下所示,不同分区中每一份代码都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中断向量表,表中存储了各个中断函数的地址;第二部分为中断函数;第三部分为主逻辑代码,可理解为main函数。正常中断的执行过程是:发生中断,单片机查询中断向量表,通过中断向量表找到中断函数的地址,执行中断函数后跳回源main函数中。每一APP代码只能使用自己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函数,因此有一个向量表偏移长度,让单片机能够通过相对于0X0800 0000的偏移找到对应APP代码的中断函数。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蜗牛Jay」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58521/article/details/125355343

楼主:
偏移设置原位置在启动文件中对应的系统初始化void SystemInit(void)中,因此在每一份程序的main函数要要增加一行代码设置向量表偏移,如下所示在flash基地址0x0800 0000 基础上偏移0x20000:

楼主:
SCB->VTOR = FLASH_BASE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楼主:
示例如下:
int main(void)
{
        Read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读
        SCB->VTOR = FLASH_BASE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Sysint();//系统初始化
        while(1)
        {
        }

楼主:
APP中升级方案如下:

楼主:
前半部分为正常逻辑流程,后半部分为升级流程,当单片机收到升级指令后,将升级文件写到另外一个APP区,最后根据发送的校验信息完成最终flag标志位的写入然后进行复位操作。

楼主:
测试代码如下:
单片机中将bin形式的升级文件接收到数组auch_UartRxBuf[]中,接收完成将标志位uch_updateflag置位,主循环中判断成功后,将数组auch_UartRxBuf[]写入另外一个APP对应的flash区域内。写入成功后将运行标志ull_updaterun_flag以及偏移长度ull_vetofflen写入flag分区中。然后关中断重启即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蜗牛Jay」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58521/article/details/125355343

楼主:
int main(void)
{
        Read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读
        SCB->VTOR = FLASH_BASE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Sysint();//系统初始化
        for(int i=0;i<5;i++)
        {
                delay_ms(500);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9);
        }
        while(1)
        {
                delay_ms(1000);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9);
                if(uch_updateflag==1)
                {
                        uch_updateflag=0;
                        if(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0x00000011)
                        {
                                ull_vetselect = 0x40000;//更换BIN文件中的偏移
                                if(WriteAppBinToFlash2(STM32_FLASH_APP2_BASE,auch_UartRxBuf,uch_updataLen))
                                {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0x00000022;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 0x40000;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INTX_DISABLE();//close interupt
                                        NVIC_SystemReset();//重启
                                }
                        }
                        else if(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0x00000022)
                        {
                                ull_vetselect = 0x20000;//更换BIN文件中的偏移
                                if(WriteAppBinToFlash2(STM32_FLASH_APP1_BASE,auch_UartRxBuf,uch_updataLen))
                                {
                                        Flag_Table.ull_updaterun_flag=0x00000011;
                                        Flag_Table.ull_vetofflen = 0x20000;
                                        WriteFlagTable(&Flag_Table);//将标志位的表写入
                                        INTX_DISABLE();//close interupt
                                        NVIC_SystemReset();//重启
                                }

                        }
                }
}

楼主:
因为不同烧写地址偏移对应的bin文件不同(最大不同是向量表地址都是固定的),所以在升级文件写入flash时要更改源码文件。
更改程序烧写首地址如图所示。

楼主:
相同源码更改烧写地址后bin文件的不同。

楼主:
通过对比发现固定不同的是偏移,图中左边偏移为0x40000右边为0x20000,如果想要将不同的bin文件从APP1移动到APP2所在的flash区域,只需要将bin文件中的偏移更改掉即可。更改方式如下:

楼主:
//将升级代码写入临时存储区
u32 WriteAppBinToFlash2(u32 appxaddr,u8 *appbuf,u32 appsize)
{
        u32 t;
        u32 iapbuf[UpdatePacketMaxLen/4];//缓存
        u16 i=0;
        u32 temp;
        u32 fwaddr=appxaddr;//当前写入的地址
        u8 *dfu=appbuf;
        memset(&iapbuf,0xff,sizeof(iapbuf));
        for(t=0;t<appsize;t+=4)
        {
                temp=(u32)dfu[3]<<24;
                temp|=(u32)dfu[2]<<16;
                temp|=(u32)dfu[1]<<8;
                temp|=(u32)dfu[0];
                dfu+=4;//偏移4个字节
                if((((temp)&0xFFFF0000)==(FLASH_BASE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temp)&0x0000FFFF)!=0X00000000))
                {
                        temp = ((temp)&0x0000FFFF)|(FLASH_BASE|ull_vetselect);
                }
                iapbuf[i++]=temp;
                if(i==UpdatePacketMaxLen/4)
                {
                        i=0;
                        if(STMFLASH_Write(fwaddr,iapbuf,UpdatePacketMaxLen/4))
                          fwaddr+=UpdatePacketMaxLen;//偏移  UpdatePacketMaxLen=N*4
                        else
                                return FALSE;
                }
        }
        if(i)
        {
                if(!STMFLASH_Write(fwaddr,iapbuf,i))//将最后的一些内容字节写进去.
                        return FALSE;
        }
  return fwaddr;
}

网友A:
bootloader该怎么自己写啊

网友B:
地址映射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C:
main地址放在哪里合适啊

楼主(2024-01-31):
在读取每个4字节数据时判断偏移量是否为当前APP区域的偏移,等于就改写偏移。

                if((((temp)&0xFFFF0000)==(FLASH_BASE | Flag_Table.ull_vetofflen))&&(((temp)&0x0000FFFF)!=0X00000000))
                {
                        temp = ((temp)&0x0000FFFF)|(FLASH_BASE|ull_vetselect);
                }

楼主:
最后补充一下boot表以及bin文件生成的知识点。
bin文件的生成需要设置一下

楼主:
红色圈中文件需要对应你们工程目录中的.axf文件。

楼主:
正常情况下BootLoader1、BootLoader2、APP1、APP2四份代码需要更改烧写首地址用keil进行四次烧写。为了方便我们可以在APP1中将BootLoader1、flag、BootLoader2以boot数组表的形式存在。如下

楼主:
const u32 bootflag[]  __attribute__((at(STM32_FLASH_UPDATERUN_FLAG_BASE))) ={
        0x00000011,//升级运行标志
        0x00008000 //变量表偏移长度
};
const u8 bootloader1[]  __attribute__((at(STM32_FLASH_BASE))) ={
0x78,0x06,0x00,0x20,0x81,0x04,0x00,0x08,0x55,0x02,0x00,0x08,0x57,0x02,0x00,0x08,
0x5B,0x02,0x00,0x08,0x5F,0x02,0x00,0x08,0x63,0x02,0x00,0x08,0x00,0x00,0x00,0x00,
                               。。。
0x00,0x7A,0x03,0x0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3,0x04,
0x06,0x07,0x08,0x09,0x00,0x00,0x00,0x00
};

楼主:
这样每次烧写,APP1会烧写在对应的偏移区域,BootLoader1、BootLoader2、flag会烧写在指定地址内。
boot表数组值从bin文件中提取,可以使用UltraEdit进行打开复制提取。

楼主:
最后进行复制粘贴到keil代码里的数组中(轻松加愉快!)

楼主:
5.5 测试
为方便测试此次升级直接将bin文件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至数组中,发送16进制的 7d 7d 7b 7b当做校验。
使用vofa+进行了串口测试,也可以使用其它的,

楼主:
总结
总体上内容看起来很多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flash的读写,BootLoader方案设计好基本都能实现。
本文仅从原理及基本实现上进行了讲解,实际使用可做具体优化:BootLoader函数指针数组化,升级串口增加通信协议,使用.s19文件或hex文件代替bin文件进行升级等。

网友D(2025-03-10):
STM32F103/STM32F407/GD32F103/GD32F303开发板,例程用HAL库/标准库开发。基本串口RS232\RS485通信及CAN接口 usbhid升级 U盘升级 sd卡升级升级学习方案开发板。
该开发板提供上位机升级软件,购买者可使用该上位机配合我们的升级例程学习给MCU在线更新升级,
升级测试上位机有,串口上位机、CAN上位机、USB-HID上位机,tcp升级测试上位机
上位机软件使用VS2022开发平台,C#语言开发,该开发板提供上位机工程源码。
bin文件AES256加密解密升级功能!
有以下例程:
1、CAN总线升级/RS485总线升级
2、USB-HID上位机升级
3、TCP上位机升级
4、SD卡升级
5、U盘升级
6、RS232升级
7、AES256加密升级
联系QQ:2991348510

网友E:
STM32F4单片机支持IAP实现通过固件中的bootloader模块进行在线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