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伺服 发固定个数脉冲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3-10-01):
如题。。。。
等回复

网友A:
用计数器实现?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直接计数器进行吧,好一些。

网友C:
发固定脉冲好像是没啥问题,就有个计数机制呗

网友D:
你这脉冲数每次都是固定的话,字节发一下加1不就好了么

网友E:
控制步进电机还需要固定脉冲数啊?

网友F:
我记得PWM有捕获的吧,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G:
你用的啥芯片啊?定时器一般就能实现的

网友H:
发固定脉冲挺容易啊,这个还用啥解决方案喽

网友I:
你就看PWM部分应该就行,每次发个+1

网友J:
应该GitHub上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K:
直接输出就OK的,计数,自己计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