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02):
下图是我搭的电路图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硬件上一接上电感芯片2s内急剧发烫,在线等大神求解!!!!!!!网上说法:缺少一个限流电阻,计算出来的限流电阻就0.22欧姆,不影响吧 图二是加有R5限流电阻感觉还是一样的发烫

网友A:
空载就发烫?

电容C1击穿了?

R5 不就是限流电阻吗?

楼主(点评):
不要R5电阻在芯片2脚下拉1k电阻可以嘛?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不成。没试过能不能正常工作,可能变成微功率开关电源。没啥用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okok大佬确实如此谢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就发烫?

电容C1击穿了?

确实短路了用的是瓷片电容,被击穿了,这个芯片工作需要加散热片嘛?

网友B:
图画错了吧,电感应该接在输出上啊,你图上咋直接接在5V上了?还有二极管好像也画反了。给个电路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短路了用的是瓷片电容,被击穿了,这个芯片工作需要加散热片嘛?

按照你这个设计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吧,电感应该接在输出上啊,你图上咋直接接在5V上了?还有二极管好像也画反了。给个电路参考下:
...

你这电路是降压型。楼主电路是升压型。

网友D:
原理图都错了,赶紧改改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真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真难懂

没那可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吧,电感应该接在输出上啊,你图上咋直接接在5V上了?还有二极管好像也画反了。给个电路参考下:
...

你这是降压电路吧,我接入+5v,输出可调电压(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都错了,赶紧改改

可以指点指点嘛一直想不明白,我的是升压电路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