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输出如果不加电感会怎么样?

楼主(2023-10-02):
对于此传统半桥变换器,如果副边输出不加电感会怎么样?能正常工作吗?
另外,如果占空比不完全对称,是如何解决变压器去磁问题的?

网友A:
不加电感,开关管要烧

@六方晶碳 :原来如此,受教了。谢谢坛友的解答。
@王栋春 :开关管导通瞬间给电容充电的电流理论无穷大,有电感的话就是有限或者从零开始增加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B:
不加电感不好判断结果。
占空比不均衡,C1,C2 隔离了直流电没事。

xch
@王栋春 :可能算均流吧。次级两个绕组漏感不一样,加个公用电感,使得看起来差距比例不大。还缺个续流二极管
有同行解释电感存在的价值就是均流,不知是不是。

网友C:
不加此电感,就相当于RCD吸收,可遏制因自感及漏感对开关管的电压应力,若原边开路则适用;  但对于开通着的管子则是等同于负载短路。

网友D:
开关管启动时电流过大问题,可以靠软起动电路解决。
不加好像问题也不大,加了能降低输出滤波电容的纹波电流,降低了滤波电容的要求半桥电路。因为有2个电容半桥的存在,天生具有抗变压器磁不平衡能力,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那么有什么综合均衡方案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