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桥驱动似乎短路,找不到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10-04):
两个mosfet在导通和截止的切换过程中有重叠区域儿,你是用的同一个信号驱动,这本来就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fet在导通和截止的切换过程中有重叠区域儿,你是用的同一个信号驱动,这本来就容易出现问题 ...

嗯,谢谢,似乎是有道理。可惜这个图是TI芯片DATASHEET里面的,看来美国佬没安好心。

网友B(点评):
美帝玩我之心不死。

网友A(点评):
一般给的就算看着详细 也是局部的,或者简略的示意图

网友A(点评):
很多应该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2V,没有重叠区,N管的最小开启电压是2V。
如果只看电压,N还没开启,P已经截止了, ...

N管开启电压是2V?不知道你这个参数是从哪里来的,下面的截图来自CJ3420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