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 PC15用于普通IO口有啥讲究没?需要特殊设置吗?

楼主(2023-10-03):
HC32F460的  PC15用于普通iO口有啥讲究没?需要特殊设置吗?     我用PC14 PC15做模拟IIC读取24C01,发现  SDA波形(PC15)一直不正常,用其他的PCB的引脚有没啥问题,是不是PC14  PC15特殊引脚的问题?

网友A:
在使用PC15作为普通I/O口时,通常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只需将PC15连接到相应的外设即可

网友B:
PC15的引脚模式需要正确配置为GPIO模式,而不是其他功能模式(如复用功能)。可以使用寄存器或者开发环境提供的配置工具进行设置。

网友C:
PC15引脚的电源电压与微控制器的供电电压匹配

网友D:
将它用作普通IO口时,不需要特殊的设置,只需要在你的代码中配置它为输入或输出模式即可。

网友E:
PC15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通常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

网友F:
PC15是一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可以用于普通IO口。

网友G:
设备需要较大的电流驱动,你可能需要在端口上添加额外的驱动电路。

网友H:
PC15 端口已被正确地配置为 I/O 模式。你需要查阅相应的参考手册来了解如何进行配置。

网友E:
了解PC15引脚的最大电流限制,确保在使用过程中不超过其规定的电流范围。

网友I:
PC15可以用于普通IO口,但是如果你需要使用某些高级功能(如浮空输入或高速SPI/I2C接口),你可能需要将PC15保留为特定的复用功能引脚。

网友J:
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配置IO口的模式

网友K:
需要关闭外部低速振荡器

网友L:
PC14和PC15会被作为低速外部晶振的连接脚,这可以通过设置RCC->BDCR寄存器来实现,将该寄存器的所有位清零即可。

网友M(2023-12-13):
默认PC14,PC15是晶振口,需要把低速晶振关闭CLK_Xtal32Cmd(DISABLE);,再配置GPIO。

网友M:
默认PC14,PC15是晶振口,需要把低速晶振关闭CLK_Xtal32Cmd(DISABLE);,再配置GPIO。

淘宝店铺:打开淘宝,搜索“白泽开发板”
各类国产品牌MCU评估板(小华、GD,持续更新中。。。。。。),以及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调试模块:

【淘宝】https://m.tb.cn/h.5NPZFJZ?tk=BViYWUUmKkB CZ3457 「华大开发板 HC32F460PETB 核心板 调试研发」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5m2udJO?tk=10MSWUUnOvW CZ3457 「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模块」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