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超声电源频率追踪pid应用提问

楼主(2023-10-03):
使用FPGA,通过dds发出pwm,采集电压电流信号的相位差,改变dds的频率控制字可以改变相位差,目标式相位差为0,想通过增量式pid使其相位差为0,并且还要输出频率控制字,请问如何将频率控制字与和PID联系起来呢?

网友A(点评):
用一个4046就可以解决还更加可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的线路吗?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它有个鉴相器,两路信号输入输出相位差信号。。低通滤波后控制VCO 输出频率。 VCO 输出相当于驱动电压后面接功放驱动负载。你另外搭个负载电流采集放大器作为另外一路输入。 是不是驱动超声波换能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了解一下该IC试试看,谢谢。

网友B:
Pod做不好,会有相位延时。用数字再设计法做补偿网络

网友C:
用相位差积分去控制DDS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