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反相器与反相

楼主(2023-10-03):
(无正文)

楼主:
反相,反的可以是正负,也可以是高低,
电平的正负高低不是一个慨念,关键在于升降,
在芸芸眾器中,逻辑电路使用正负电源的,沒见过,
真正的逻辑系统,驱动的电平只有0与1,沒有中间值,
三极管可充当逻辑非门,但电子工程界应该不会这样糊弄人的。

网友A(点评):
为节约成本,在仅需一个反相器的地方,精明的电工会用三极管充数,哈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单门反相器,如:MC74HC1G04. SOT-23-5封装。成本、体积与三极管差不多,但反相性能比三极管好太多。

楼主:
为甚么我要发表此文,因为我的仿真试验需要NTC,但软件只有PTC,
它就是白炽灯,而且,给白炽灯赋予PTC特性的手机软件,也许就这么一个,
PN结,不论以哪种半导体制造的,都有NTC特性,但在软件中,各种二极管都沒被赋予,
NTC (跟电阻串联) 的分压,隨发热的增加而下降,所以我想到 用灯泡配以反相电路 来模拟,却得不到理应出现的结果,当然,现在我可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C:
SN74HCS04  具有施密特触发输入的六反相器

2 MB

sn74hcs04

网友D:
没说明白……

楼主:
反相电路,有全反与半反两种。
不论全反半反,输出电位的升降都跟输入相反,
但半反的背景电平相同而且固定,想正负升降一起反,要全反才能做到。

楼主(点评):
这个升降正负,指的是直流电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甚么我要发表此文,因为我的仿真试验需要NTC,但软件只有PTC,
它就是白炽灯,而且,给白炽灯赋予PTC特 ...

这个容易解决的,PTC串电阻分压,将PTC与固定电阻上下对换,当PTC电阻增大的时候,如果以PTC为参考,是否意味着另一个电阻是NT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容易解决的,PTC串电阻分压,将PTC与固定电阻上下对换,当PTC电阻增大的时候,如果以PTC为参考,是否 ...

还有一种不必換位的替代方案,就是GH级或更大的电感,
LR串联,电感的分压会愈来愈小,如果这电阻小于100Ω,则电感分压的下降就足夠慢,像个NTC。

网友E(点评):
铜热电阻

楼主:
能自发产生节律性输出的,都可叫做震荡器,
输出电平的动向跟讯号相反,就是反相,但是,反相器却只对逻辑电平才起作用,对其他电平一慨无感不予应答。

网友E(点评):
反向是个概念,反向器是个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自发产生节律性输出的,都可叫做震荡器,
输出电平的动向跟讯号相反,就是反相,但是,反相器却只对逻辑 ...

假如我的理解没错,则有一种电路可以扮演反相器,
它就是 斯密特触发器,不过,如果要用它扮演反相器,则须把回差造到几乎「顶天立地」那么大才合用。

楼主:
三极管,非独BJT,反相器,不光是逻辑非门,这只是 约定俗成但不贴切 的其中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