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采集电路,为什么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3-10-04):
Vout=10*Vin差+2.5V,上图是实际环境吧,请问怎么修改?。

楼主:
超共模范围?

网友A:
VCC2 = -53.7V,远超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压范围,可以试试附件的芯片,或者自己去这个网站找找合适的。

网友:
我们是专做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有技术支持。

网友:
需要技术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