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23-10-04):
文中说二阶有源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定是23HZ,然后又说会有一个23KHZ的信号穿过。 既然设定的是23HZ的截止频率,那为什么还会有23KHZ的信号穿过从输出端输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B站学习视频

网友A:
滤波器分为高通滤波、低通滤波、带通滤波和带阻滤波四类,你可以借助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征来判断你这个滤波器的类型。你有没有试图看看这个滤波器有可能是个带通滤波器呢?

网友B:
B站学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