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PM32E1] 基于APM32E103的USB Printer实现

楼主(2023-10-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基于APM32E103的USB Printer实现

目前官方SDK的USB设备例程“APM32E10x_EVAL_SDK_v1.0”只有这几个,分别是:
CDC类 虚拟串口 “USB_CDC_VirtualCOMPort”
HID类  鼠标 “USB_HID_Mouse”
MCS类 大容量存储 “USB_MSC_Disk”
上面是没有Printer类的,如果需要打印机类,可以在CDC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只需要几步就可以实现一个USB的打印机设备。

1、USB打印机类的基础知识
1.1、USB的设备类
常见的USB设备类有以下几种,这里要实现就是07h号打印机类。

1.2、调试USB的工具软件
USB数据抓包软件 “Bus Hound”
枚举信息查看软件 “USBlyzer”

1.3、推荐几个关于USB的基础知识的网站
https://www.usbzh.com/article/detail-344.html
http://usb.baiheee.com/

1.4、 USB标准组织官网USB-IF上的资料
关于USB 2.0资料:
https://www.usb.org/document-library/usb-20-specification

关于 Printer Device Class 的文档:
https://www.usb.org/document-library/printer-device-class-document-11

2、修改描述符
首先要通过修改描述符,来枚举出“打印支持”设备。
在极海官网下载USB的SDK
https://www.geehy.com/support/apm32?id=305
注释掉不用的代码,例如LCD、KEY、LED,这些跟USB无关。

2.1 描述符的基础知识
描述符分为:
设备描述符 Device Descriptor           (g_usbDeviceDescriptor)
配置描述符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g_usbConfig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 Endpoint Descriptor       (g_usbConfigDescriptor)

详细信息可以看这里:
http://usb.baiheee.com/usb_article/usb_spec/usb_cmd_desc.html

2.2 修改设备描述符
打开源文件 ..\..\Source\usbd_descriptor.c ,修改数组 g_usbDeviceDescriptor[] ,
这里只要把设备类从CDC 0x02 改为Printer 0x07。
  1. /** bDeviceClass */
  2.     0x07, //0x02,
2.3 修改配置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都在数组 g_usbConfigDescriptor[] 中,我们只需要1个配置,该配置下有2个端点,删除多余的端点,修改成下面这样。
const uint8_t g_usbConfigDescriptor[USB_CONFIG_DESCRIPTOR_SIZE] =
{
    /** bLength */
    0x09,
    /** bDescriptorType */
    USBD_DESC_CONFIGURATION,
    /** wTotalLength */
    USB_CONFIG_DESCRIPTOR_SIZE & 0xFF, USB_CONFIG_DESCRIPTOR_SIZE >> 8,

    /** bNumInterfaces */
    0x01,//0x02,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1,
    /** iConfiguration */
    0x00,
    /** bmAttributes */
    0xC0,
    /** MaxPower */
    0x32,

    /** bLength */
    0x09,
    /** bDescriptorType */
    USBD_DESC_INTERFACE,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2,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7,//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1, //0x02,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1, //0x01,
    /** iInterface */
    0x00,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D_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01,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0x40,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D_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0x40,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2.4 测试是否枚举成功
修改完描述符后,运行程序,拔插USB,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打印支持”,使用“USBlyzer”可以看到详细的枚举信息。
3 实现类特殊请求
3.1 添加GET_DEVICE_ID请求
DEVICE ID是打印机类特有的类请求,关系到打印机驱动的安装, 官方文档“usbprint11a021811.pdf”中有对这个的详细描

通过修改“usbd_class_cdc.c” 文件中的 “void USBD_ClassHandler()”函数来实现。
void USBD_ClassHandler(USBD_DevReqData_T* reqData)
{
    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reqData->byte.wLength[1] << 8) | \
                     reqData->byte.wLength[0] ;

                 switch (reqData->byte.bRequest)
                 {
                               case 0x00:  //GET_DEVICE_ID
                                USBD_CtrlInData(PRINTER_DEVICE_ID, sizeof(PRINTER_DEVICE_ID));
                                break;

                                case 0x01:  //GET_PORT_STATUS
                                USBD_CtrlOutData(&g_port_status, 1);
                                break;

                                case 0x02:  //SOFT_RESET
                                USBD_CtrlInData(cmdBuf, length);
                                break;

         }
}
3.2 抓包观察请求是否成功

拔插USB,通过软件“Bus Hound”可以看到USB主机发送了 GET_DEVICE_ID 请求,然后USB设备也返回了对应的字符串。
4、实现数据的接收
4.1 在OUT端点中保存接收到的数据包
在USB OUT端点处理函数进行数据的接收操作,在文件 “usbd_class_cdc.c”中的 “void USBD_VCP_OutEpCallback()” 函数中添加代码。
void USBD_VCP_OutEpCallback(uint8_t ep)
{
    uint32_t dataCnt;

    if (ep == USBD_EP_1)
    {
                         dataCnt = g_usbDev.outBuf[USBD_EP_1].xferCnt;

                          PrinterReceiveCount = dataCnt;
                          memcpy(PrinterReceiveData,dataBuf,dataCnt);  //保存接收到的这包数据

                          USBD_RxData(USBD_EP_1, dataBuf, g_usbDev.outBuf[USBD_EP_1].maxPackSize);         //如果想接收下一包,须加这个
                          //USBD_TxData(USBD_EP_1, dataBuf, dataCnt);
    }
}

4.2 测试数据接收功能
为了方便查看接收到的数据,在while(1)中把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int main(void)
{
    APM_EVAL_Init();
    printf("This is an example of USB Printer \r\n");

    while(1)
    {
           if(PrinterReceiveCount>0)
            {
                for(unsigned char i=0;i<PrinterReceiveCount;i++)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PrinterReceiveData[i]);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
               PrinterReceiveCount=0;
          }

    }
}
通过USB发送数据需要一个上位机,这里使用“条码打印机调试助手”,插上USB后,通讯端口选择USB,然后打开端口,
在数据发送框输入想发的数据,然后点右下角“发送数据”,这时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MCU刚接收的数据。
如下图所示,每次USB接收到的数据都通过串口发送出来了。

APM32E10x_EVAL_SDK_v1.0 USB Printer.rar

349.29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28

USB Printer例程

基于APM32E103的USB通信实验,整体完成度较好,适用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