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用KEIL4 仿真SH79F083A建立仿真成功前的问题记录

楼主(2023-10-06):
今天用了一个新MCU,SH79F083A,之前有用过SH79F166A,刚开始感觉没什么压力,就直接看了下资料DATASHEET,就开始新建项目,没想到的是之后遇到不少问题:

第1个问题:找不到新的SH79F083A

由于可以找到SH79F083,以为是一样的,就直接使用这个MCU,之后问题来了,虽然资源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仿真界面直接点击DOWN LOAD,提示MCU ID不对,在检查接线方式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干脆卸载KEIL4了,重新安装,下载最新的中颖补丁,到官网下载,还好这次解决这个问题。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胡电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uangwu2009/article/details/17260831

楼主:
第2个问题:初始化完后,上电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在option中的utilities中的setting设置复位脚为普通IO

楼主:
第3个问题:16位计数器和8位重载定时器的区分,此处由于第一次使用,因此忘记他们的区别,结果定时时间出错了。

使用16位时:需要在定时中断里重新赋值定时器的初始值

使用8位时,由于有重载功能,因此不用在定时中断里重新赋值。

楼主:
第4个问题:点亮灯时,不够亮,通过更改IO的各种模式,但还是一样的,结果经过检测硬件,原来是电阻过大。

网友A(2025-11-19):
KEIL4 仿真 SH79F083A 常见问题:无对应芯片包,需安装中颖专用器件库;仿真器配置错误,需选正确调试接口(如 JTAG/SWD);时钟设置不匹配,需与硬件晶振参数一致;程序未勾选 “Use MicroLIB” 导致运行异常;Flash 下载算法缺失,需添加对应驱动。排查上述点可助仿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