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MDK5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
mark: STM32F429 MDK5软件仿真问题(闪退,no read)
一,在keil5下软件仿真老是闪退
MDK(Keil)调试模式下常常出现闪退现象的解决
解决方案:
1,打开注册表
2,Win+R键呼出“运行”,在框内输入“Regedit ”,回车打开注册表。
3,如果弹出“是否允许此应用对你的计算机进行更改”的权限提示,选择“是”
在注册表中,找到并进入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AppCompatFlags\Layers 若发现有形如下的条目(C:\Keil\UV4\UV4.exe),-- 此路径是Keil在你的电脑中,实际安装的路径。
4,删除后,重启Keil,测试调试是否可行
————————————————
**note:**1, 重新开始记得先删除生成的各种编译链接文件,再全部rebuild一下测试;
2,可能跟路径中含中文字符有关;
3,可能keil5对路径字符长度有要求,把工程copy到一个短路径试一下。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214425698」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253423/article/details/123632430

楼主(2023-10-06):
不闪退但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0 : no ‘read’ permission**
方法:
根据网络资源介绍方法大致有三种:
1.修改工程配置选项中的debug选项卡,STM32F1系列芯片验证可以正常使用。F4系列芯片不能正常使用。
2.直接在调试页面修改map地址权限映射,正常修改后程序可正常运行。退出调试时需要重新设置,操作不方便。
3.在工程配置选项中的debug选项卡,直接添加正确的Initialization file。(推荐使用)

楼主:
方法1:主要根据工程芯片型号配置相关参数

楼主:
方法2:调试页面下,在DEBUG选项卡下选择Memory Map 选项
改了后记得要map range才能生效~

楼主:
方法3:工程文件中新建“debug,ini”文件,在文件中添加map地址权限映射代码
map 0x40000000, 0x40007FFF read write // APB1
map 0x40010000, 0x400157FF read write // APB2
map 0x40020000, 0x4007FFFF read write // AHB1
map 0x50000000, 0x50060BFF read write // AHB2
map 0x60000000, 0x60000FFF read write // AHB3
map 0xE0000000, 0xE00FFFFF read write // CORTEX-M4 internal peripherals

楼主:
具体的map地址权限映射也可在调试界面中的memory Map选项中查看,
debug.ini路径有时需方在keil安装目录下,自己试试~

网友A:
路径长度也会影响吗

网友B:
重新生成编译文件跟直接编译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Memory Map的作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