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2v307 哪个usb是支持高速usb的

楼主(2023-10-06):
开始一直以为是usb1呢!结果出来不是啊!现在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呼唤?还是只能冲新打板子了?

网友A:
您好,PB6、PB7引脚对应的USB为高速USB,关于每个引脚对应的外设,可参考数据手册引脚描述,如下图。关于我们开发板上USB接口具体对应的引脚,可参考对应原理图,在我们EVT PUB文件夹下有对应Demo板的原理图,对应资料下载链接如下。后续若有问题,可通过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
数据手册: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DS0_PDF.html
EVT: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EVT_ZIP.html

网友B(2023-12-16):
不能互换,哈哈,估计是需要先跳线,调好以后再打板子呗

网友C:
你要用高速USB做啥方案?是U盘操作么?

网友D:
你直接跳线一下呗,先调试出来试试

网友E:
沁恒的USB预留确实有点意思,一般都会留出俩来

网友F:
直接试试就好了,但应该是不能替换的,这种都是硬件直接固定式的,改不了

网友G:
你看看PB7和PB6吧,应该是支持HS的

网友H:
你用的是307的那个具体型号?

网友I:
你说的USB1是哪个引脚?

网友J:
你用了那个引脚啊?PA11和PA12啊?

网友K:
一般带有HS的是高速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