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如何修改N32WB031,让蓝牙发送可通知

楼主(2023-10-06):
如题,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APP接收不到蓝牙的发送,和成品蓝牙模组比对后发现,成品模组在发送UUID通道可通知,国民例程里不知道哪里可设置,请指教!

楼主:
已解决,需要将1800和1801关闭,否则用E4A写的BLE蓝牙无法触发通道数据改变事件。

网友A:
雅特力,先楫MCU.有兴趣了解可联系18002528376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搞了好久头都麻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呀,如何让从机自动使能noitf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搞了好久头都麻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呀,如何让从机自动使能noitfy。 ...

notify enable 不是要有主机端APP开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otify enable 不是要有主机端APP开启吗?

也可以从机自己使能的。

网友B(2024-06-2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需要将1800和1801关闭,否则用E4A写的BLE蓝牙无法触发通道数据改变事件。 ...

能细说一下在哪改吗,急急急。

网友D:
这个还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F(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G(2024-09-30):
成品模组在发送UUID通道可通知

网友H(2024-10-30):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