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S528V100 22AP30 Hi3531DV200开发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06):
SS528V100 22AP30 Hi3531DV200开发注意事项

一、在反复开关视频采集编码程序一定次数后,mpp会全局初始化失败,只能重启开发板才能恢复。
初步排查有可能是VB设置cfg失败,尝试在启动编码程序时,调用hi_mpi_sys_exit()和mpi_vb_exit(),再调用想要的init(),但是出问题的时候,仍旧是恢复不了;

【解答思路】:这种大概率是程序获取了vb没释放导致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1.排查程序资源释放,在调用hi_mpi_sys_exit()和mpi_vb_exit()确保所有vb正确释放
2.开启强制销毁vb,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建议优先按方式1处理

二、SS528V100 光电冗余备份,光口不自识别千兆

**【问题描述】**使用RTL8211F网卡芯片,作为光电冗余备份,光口仅能识别到10Mbps,需要使用ethtool工具设置后方可识别到1Gbps,电口正常;
请问如何设置能使光口主动识别到千兆?
所处环境:室内,SFP-GE-LX-SM1310千兆单模光模块,RTL8211F网卡芯片

【解答思路】:用ethtol工具强制千兆;

三、ss528 系统启动后,第一次执行sample_audio 录音失败

【问题描述】:
1、系统启动(上电启动或reboot重启)后,第一次执行sample_audio录音失败。
2、之后再次执行就正常了。
【所处环境】:
ubuntu 22.04 lts server

【解答思路】: 主从模式改一下。

四、ss528v100 uboot 不需要压缩,怎么去除

【问题描述】:ss528v100 uboot 启动慢,该怎么去除压缩呢?所处环境:ubuntu 22.04 lts server

【解决思路】
要去除SS528V100 U-Boot的压缩,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在Ubuntu 22.04 LTS Server上安装所需的工具链。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2、下载SS528V100 U-Boot源代码。你可以从相关网站或官方渠道获取源代码,并将其解压到一个目录中。
3、进入U-Boot源代码目录,并打开include/configs/your_board.h文件(其中your_board.h是你的开发板配置文件)。
4、找到并注释掉以下两行代码(如果存在):
#define CONFIG_SYS_BOOTM_LEN (64 << 20)
#define CONFIG_SYS_MALLOC_LEN (32 * 1024 * 1024)
5、打开include/config_defaults.h文件,并找到以下行: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00000000
6、将该行修改为: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80000000
7、进入U-Boot源代码目录,并执行以下命令编译U-Boot:
make your_board_defconfig
make
8、编译完成后,在输出目录中找到生成的u-boot.bin文件。
9、将生成的u-boot.bin文件刷写至你的SS528V100开发板中。
这样,你就成功去除了SS528V100 U-Boot的压缩,从而提高了启动速度。请确保在进行任何修改之前备份好相关文件,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解决思路2】
使用预编译的uboot镜像;更新最新版SDK,E37 2421 2401

五、SS528(Hi3531D)编解码,图形层和视频层都绑定在同一设备层上的话,可以叠加显示吗?

【问题描述】
实际场景需求:图形层做的是交互,视频层做的是拉流显示,要叠加显示

【解决思路】
具体解决方法::一般是用colorkey的方式让图形层透明让视频层显示出来。
设置的是hifb的参数,只要把lvgl的背景色设置为colorkey的值就可以透明了

六、用ffmpeg拉多个视频流的话,是不是一个流开一个vdec通道?
【解决思路】
当使用FFmpeg来提取多个视频流时,通常会为每个视频流打开一个独立的视频解码器(vdec)通道。每个视频流都会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输入,并通过相应的解码器进行解码。先从flv取出h264拿去解码,再使用,不能直接使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