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流问题

楼主(2023-10-06):
文中说因为没接R4导致偏置电流没有完整回路,但是看电路图中直流不是被C2隔离掉了?

网友A:
你方框中已经说了  是静态工作点问题

网友B:
这个我的理解,不是没有完整的直流回流,而是输入端的静态感应电压导致输出偏移,静态不为0,所以加一个放电电阻,让输入端在静态时输入对地为0。

网友C:
个人的看法:
楼主首贴中,应该是对于交流信号输入的运放,没有交流通路,而不是没有直流通路
分析如下:
如果电容C2存在,那么交流输入信号要想通过C2,则交流信号需要对地有回路,但是运放U1的正向输入端阻抗很大,此路不通,所以需要再C2右端对地接入R4这个大电阻,可以让交流信号通过。

网友D:
理论上说是不需要 R4 的。
但缺了 R4 又会产生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可能存在的。

看你文档的可信性吧,如果可信度比较高,那就接受这个观点,并且作为一个经验,以后也许用得上。
设计模拟电路,理论是一方面,经验也比较重要。
模拟电路既是设计出来的,也是“攒”出来的。

网友E:
运放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是需要外接电阻配置的,如果不不配置输入电阻相当的高,外部输入信号会直接导致输入电压出现严重的高低变化。R4实际是接的是电源电压的一半。没有些电阻失真很正常

网友F:
建议重听一遍上海交大郑益慧的模电,最近重听一遍,收获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