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的串口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23-10-06):
以前用其他MCU的时候,都是简单的串口模式,但是TI的MCU的串口,有个模式叫做串口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那么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下面是来自于某站机器人的一个回复。
SCI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相比于地址位模式有以下好处:
在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下,块之间的空闲时间比块中的帧之间的空闲时间更长。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区分不同块之间的数据传输,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效率。
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在处理包含10个以上字节的数据块传输方面比地址位模式更加高效。这意味着在传输大量数据时,可以更快地完成传输操作。
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一般用于非处理器的SCI通信。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高效、可靠的数据传输的外设之间进行通信。

网友A(2024-01-25):
这串口空闲模式,是不是就是中断啊?

网友B:
一般来说,好像跑操作系统的时候,会遇到串口空闲这种模式?

网友C:
串口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 Mode with Idle Line Detection)是一种串行通信模式,常见于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和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等串口通信设备中

网友D:
串口设备会检测空闲线(即数据线处于逻辑高电平)来确定帧的结束,从而实现多处理器之间的通信,这是空闲模式的工作模式

网友E:
好处就是通过检测空闲线来确定帧的结束,可以确保接收端正确地识别和解析每一帧数据,从而实现帧同步

网友F:
这模式适用于多处理器或多设备之间的通信,可以在同一串口总线上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G:
可以灵活地配置串口设备,以适应不同的通信需求和多处理器系统的设计

网友H:
通过检测空闲线来确定帧的结束,可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解析

网友I:
我没用过这种模式,这是TI独有的么

网友J:
好像帧同步的时候会用到空闲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