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使用keil开发,遇到这个下载程序失败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07):
使用这个例程:uart_echo_interrupts_standby
下载并运行之后,再次下载程序遇到下面提示,该如何处理

Cannot access memory
目前初步怀疑是这个低功耗造成的,但不知如何处理

望大神们指教?

我下载了低功耗,结果也是一样了,好象原来在国民技术的芯片是是这样的。反复按RESET键下载,也是不行。

网友A:
下载CCS,下载其他的例程就可以了。
如果继续用Keil开发,在进入休眠前要做一个延时,这样才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CCS,下载其他的例程就可以了。
如果继续用Keil开发,在进入休眠前要做一个延时,这样才好调试。 ...

是的,我也用ccs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