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和F4的GPIO还有哪些电阻配置方面的异同?

楼主(2023-10-07):
F1和F4的GPIO还有哪些电阻配置方面的异同?

网友A:
上下拉电阻的配置、GPIO翻转速度

网友B(2024-09-1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C: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D: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E: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F: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G: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H: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I: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J: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K: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