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h头文件中的宏定义有哪些作用?

楼主(2023-10-07):
STM32F10x.h头文件中的宏定义有哪些作用?

网友A:
控制各种功能的开断吧

网友B:
用于配置标准外设库(StdPeriph_Lib)以支持不同的STM32F10xxx系列产品

网友C:
控制需要的库吧

网友D:
控制各种功能的开断

网友E(2023-11-20):
声明一些变量,寄存器之类的啊

网友F:
这是比较关键的了,就是对芯片一些类进行处理

网友G:
我觉得就是为了F10x这类芯片进行区分的一些宏定义

网友H:
作用就是保证这芯片可以正常完好的运行呗

网友I:
兼容,一般宏定义都是为了兼容存在

网友J:
宏定义就是为了做判断啊,判断执行哪里的程序

网友K:
我的理解就是让芯片可以循规蹈矩的处理一些寄存器啥的

网友L:
具体没怎么看,都是直接引用就完事儿了

网友M:
里面好像是对一些变量进行声明吧,比如uint_8这种

网友N:
作用比较简单,让单片机可以根据你的芯片类型,执行对应操作

网友O:
相关功能选择的入口

网友P:
就是一些宏定义之类的,这种就是为了兼容多种芯片或者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