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GPIO在什么情况下会无效?

楼主(2023-10-07):
pi, gp, IO, GPIO
F1的GPIO在什么情况下会无效?

网友A:
输入模式下,如果GPIO引脚悬空,即没有接入任何电路或者没有连接任何信号源,那么输入值可能无法稳定,导致GPIO操作无效。

网友B:
输出模式下,GPIO引脚没有正确连接或者被其他电路影响,那么输出值可能无法达到预期,导致GPIO操作无效。

网友C:
无效?是指的什么样的现象啊

网友D:
配置成什么模式都是有效的吧

网友E:
只有不连接电路的情况才会无效吧

网友F:
配置成输入悬空吗

网友G:
烧坏了就无效了

网友H:
没有连接任何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