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超级IO具体可以实现哪些车载功能?

楼主(2023-10-07):
新唐超级IO具体可以实现哪些车载功能?

网友A:
新唐超级I/O系列芯片被广泛的使用在主板、工业计算机、一体机(AIO)以及工作站上。除了传统输出入的功能,例如串口、打印机接口、键盘&鼠标(KBC)接口、通用型I/O(GPI/O)接口等,还内建硬件监控(Hardware Monitor)设备。在车载应用中,这些功能可以实现各种车载信息的收集和控制,例如车辆状态监控、导航系统、音频和视频娱乐系统等。

网友:
超级IO?是哪些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接口拓展、通信功能

网友C:
请问对于单片机来说 什么叫做超级io啊

网友D:
超级io和普通io的区别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E:
就是多出来了打印机接口、软盘驱动器接口、键盘&鼠标 (KBC) 接口、输出输入 (GPIO) 接口等。

网友F:
新唐哪些系列的单片机具有超级io呢?

网友G:
为什么车载功能需要使用超级io来实现呢

网友H:
其实就是具备这些功能的外设接口是吧啊

网友I:
超级IO体现在哪些方面?速度?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