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有哪些具体表现表明出现了RAM不足问题?

楼主(2023-10-07):
中颖单片机有哪些具体表现表明出现了RAM不足问题?

网友A:
程序可能会发生跑飞

网友B:
当单片机RAM不足以容纳程序的需求时,程序可能会尝试访问超出RAM范围的内存地址,导致内存溢出错误。

网友C:
可能会导致程序执行异常,例如程序卡顿、死循环、功能错误等。

网友D:
如果单片机的RAM不足,可能会导致频繁的垃圾回收,这会消耗大量的处理器资源,影响程序的性能。

网友E:
系统反应慢,卡住

网友F:
卡死反应迟钝

网友G:
直接表现是卡死

网友G:
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没有用到卡死

网友H:
楼主使用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程序可能会发生跑飞

不足就跑飞了?还是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