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芯源的IWDT和WWDT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3-10-07):
芯源的IWDT和WWDT有哪些区别?

网友A:
两者的应用场合有所不同,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两者的详细差异,请参考CW32 MCU用户手册的相关章节。

网友B(2023-11-15):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

网友C: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一个是及时喂狗就行,一个是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段喂狗

网友D:
是叫法不一样嘛?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T)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网友E:
一个是独立看门狗,一个是窗口看门狗。

网友C:
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

网友F: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两种计时方式不一样,建议楼主看看芯片手册了解一下。

网友G:
IWDT和WWDT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监视的对象和触发条件不同。IWDT主要用于监视主程序,而WWDT主要用于监视硬件寄存器或内存区域。

网友H(2023-12-21):
IWDT主要用于监视主程序,而WWDT主要用于监视硬件寄存器或内存区域

网友I:
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